关于单片机UART和IIC EEPROM的应用,有一些疑惑,请各位朋友帮忙指点一下

楼主(2020-05-27):
用串口调试助手,将数据通过UART下发到单片机当中, 并且存储到EEPROM中, 然后将电源关掉, 重新上电读取EEPROM的数据并数码管上显示出来,但是我现在数据发送单片机也接收了,就是无法存储到EEPROM中,望各位朋友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以下是单片机代码: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I2C_SCL = P0^6;
sbit I2C_SDA = P0^7;

#define I2CDelay() {_nop_();_nop_();_nop_();_nop_();}

/* 595控制数码管时钟信号线引脚定义 */
sbit HC595CLK  = P1^1;
/* 595控制数码管片选信号线引脚定义 */
sbit HC595RCK  = P1^0;
/* 595控制数码管数据输入引脚定义 */
sbit HC595DATA = P1^4;

unsigned char ucDataOneTab[10] = {0x3f,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0x6f};
unsigned char ucDataTwoTab[8] = {0xFE, 0xFD, 0xFB, 0xF7, 0xEF, 0xDF, 0xBF, 0x7F};
unsigned char led_buf[8] = {0x3f,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unsigned char RxdByte = 0;

void send_dat(unsigned char uiDataOne,unsigned int uiDataTwo)
{
        unsigned char i;

        HC595RCK = 0;
        for(i=0; i<8; i++)
        {
                HC595CLK = 0;
                if(0 != (uiDataOne&0x80))
                {
                        HC595DATA = 1;
                }
                else
                {
                        HC595DATA = 0;
                }
                uiDataOne <<= 1;
                HC595CLK = 1;
        }

        for(i=0; i<8; i++)
        {
                HC595CLK = 0;
                if(0 != (uiDataTwo&0x80))
                {
                        HC595DATA = 1;
                }
                else
                {
                        HC595DATA = 0;
                }
                uiDataTwo <<= 1;
                HC595CLK = 1;
        }
        HC595RCK = 1;
}

void Delay1ms(int i)
{
    int j;
    for(; i > 0; i--)
          {
         for(j = 0; j < 110; j++);
    }
}

/* 串口配置函数,baud-通信波特率 */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
    SCON  = 0x50;  //配置串口为模式1
    TMOD &= 0x0F;  //清零T1的控制位
    TMOD |= 0x20;  //配置T1为模式2
    TH1 = 256 - (11059200/12/32)/baud;  //计算T1重载值
    TL1 = TH1;     //初值等于重载值
    ET1 = 0;       //禁止T1中断
    ES  = 1;       //使能串口中断
    TR1 = 1;       //启动T1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dat,i;
        unsigned char str[5];

        EA = 1;
        ConfigUART(9600);

        RxdByte = E2ReadByte(0x02);
        str[0] = (RxdByte/100); //转换为十进制字符串格式
        str[1] = (RxdByte/10%10);
        str[2] = (RxdByte%10);

        dat++; //将其数值+1
        //E2WriteByte(0x02, dat); //再写回到对应的地址上
        E2WriteByte(0x02, RxdByte); //再写回到对应的地址上

        led_buf[2] = ucDataOneTab[str[2]];
        led_buf[1] = ucDataOneTab[str[1]];
        led_buf[0] = ucDataOneTab[str[0]];

        while(1)
        {
                for(i=0; i<8; i++)
                {
                        send_dat(led_buf[i],ucDataTwoTab[i]);
                        Delay1ms(1);
                }
        }
}

void InterruptUart()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RxdByte = SBUF;
                SBUF = RxdByte + 1;
        }

        if(TI)
        {
                TI = 0;
        }
}

---------------------------------------------------------------------------------------------------------------

楼主:
望各位朋友帮忙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没有看eeprom程序,既然UART正确,问题就出在EEPROM程序上,加适当延时,EEPROM读写速度不快。

网友B:
因为你的代码不全,在这肯定无法帮到你,我想应是IIC通讯时序上有问题,特别注意IIC通讯时序上的时间,这个没作到就会造成通讯无效的问题,建议你再查查

网友C:
eeprom没写一个字节要delay,等待eeprom自己操作完才能开始下面的操作,没看到你这有延时

网友D:
建议还是检查下iic的通讯

楼主:
void I2C_Start()
{
        I2C_SDA = 1;
        I2C_SCL = 1;
        I2CDelay();
        I2C_SDA = 0;
        I2CDelay()
        I2C_SCL = 0;//I2C拉低,为下一次发送数据做准备
}

void I2C_Stop()
{
        I2C_SCL = 0;
        I2C_SDA = 0;
        I2CDelay();
        I2C_SCL = 1;
        I2CDelay();
        I2C_SDA = 1;
        I2CDelay();
}

//I2C 总线写操作,dat-待写入字节,返回值-从机应答位的值
bit I2CWrite(unsigned char dat)
{
        bit ack;
        unsigned char mask;

        for(mask=0x80; mask!=0; mask>>=1)//I2C发送数据从高位到低位 1000 0000
        {
                if((mask&dat) != 0)
                        I2C_SDA = 1;
                else
                        I2C_SDA = 0;
                I2CDelay();
                I2C_SCL = 1;
                I2CDelay();
                I2C_SCL = 0;
        }
        I2C_SDA = 1;//释放主机
        I2CDelay();
        I2C_SCL = 1;
        ack = I2C_SDA;
        I2CDelay();
        I2C_SCL = 0;

        return (~ack);
}

/* I2C 总线读操作,并发送非应答信号,返回值-读到的字节 */
unsigned char I2CReadNAK()
{
        unsigned char mask;
        unsigned char dat;

        I2C_SDA = 1;//释放主机
        for(mask=0x80; mask!=0; mask>>=1)
        {
                I2CDelay();
                I2C_SCL = 1;
                if(I2C_SDA == 0)
                        dat &= ~mask;
                else
                        dat |= mask;
                I2CDelay();
                I2C_SCL = 0;
        }
        I2C_SDA = 1;//发送NACK应答信号
        I2CDelay();
        I2C_SCL = 1;
        I2CDelay();
        I2C_SCL = 0;

        return dat;
}

/* I2C 总线读操作,并发送应答信号,返回值-读到的字节 */
unsigned char I2CReadACK()
{
        unsigned char mask;
        unsigned char dat;

        I2C_SDA = 1;//释放主机
        for(mask=0x80; mask!=0; mask>>=1)
        {
                I2CDelay();
                I2C_SCL = 1;//SCL在高电平的时候开始读取数据
                if(I2C_SDA == 0)
                        dat &= ~mask;
                else
                        dat |= mask;
                I2CDelay();
                I2C_SCL = 0;
        }
        I2C_SDA = 0;//发送NACK应答信号
        I2CDelay();
        I2C_SCL = 1;
        I2CDelay();
        I2C_SCL = 0;

        return dat;
}

// 读取 EEPROM 中的一个字节, addr-字节地址
unsigned char E2ReadByte(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char dat;

        I2C_Start();
        I2CWrite(0x50<<1); //0101 0000 << 1 == 1010 0000
        I2CWrite(addr);
        I2C_Start();
        I2CWrite((0x50<<1) | 0x01);
        dat = I2CReadNAK();
        I2C_Stop();

        return dat;
}

/* 向 EEPROM 中写入一个字节, addr-字节地址 */
void E2WriteByte(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dat)
{
        I2C_Start();
        I2CWrite(0x50<<1); //寻址器件,后续为写操作
        I2CWrite(addr); //写入存储地址
        I2CWrite(dat); //写入一个字节数据
        I2C_Stop();
}

这是IIC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eeprom程序,既然UART正确,问题就出在EEPROM程序上,加适当延时,EEPROM读写速度不快。

我先试试加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eeprom没写一个字节要delay,等待eeprom自己操作完才能开始下面的操作,没看到你这有延时

延时的话要延时多久呢?

楼主:
尝试在E2PROMRead()的函数后面加100ms延时,但是依然没有用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dat = 0x05;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str[5];

        EA = 1;
        ConfigUart(9600);

        RxdByte = E2ReadByte(0x20);
        Delay1ms(100);

        str[0] = (RxdByte/100);
        str[1] = (RxdByte/10%10);
        str[2] = (RxdByte%10);

        //dat++;
        E2WriteByte(0x20,RxdByte);//将数据存储到E2PROM中
        disbuf[2] = ucDataOneTab[str[2]];
        disbuf[1] = ucDataOneTab[str[1]];
        disbuf[0] = ucDataOneTab[str[0]];

        while(1)
        {
                for(i=0; i<8; i++)
                {
                        Send_data_smg(disbuf[i],ucDataTwoTab[i]);
                        Delay1ms(1);
                }
        }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还是检查下iic的通讯

今天评分上限了,明天再给你评分,时序我尝试把别人已经验证过的IIC的时序加进来,但是还是不行

网友E:
用仿真,看i2c debug提供的数据,就可以找到原因了。只看代码没有验证是猜测,不准的。

网友F:
IIC通讯时外部设备的设备地址没弄,你和谁通讯呢?iic发送数据指令前要先发送设备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