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独立键盘的中断问题

楼主(2020-05-27):
如附图:
  个人觉得P3=0X0F这段代码已经将键盘的列阵电平全部拉低了,现象应该是:按任意一个键都能实现LED亮灭的取反置换,实际是只有按S14、S15、S16、S17才能完成亮灭取反置换,即:按下这几个键实现P3=0xF0。
请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A:
中断口不够,只有用反复查询方式
main()
{....

   key()......

楼主:
如何才能实现按任意一个键都能实现LED亮灭的取反置换,谢谢啦!老铁

网友B:
P3.2触发了外部中断0,如你代码中的interrupt 0,但软件端并未有P3.3的外部中断1,其他口并未有外部中断功能。所以应该用扫描模式判断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