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各位大佬们,STC8A8K单片机怎么把AD转换读到的数据输入到串口中

楼主(2020-05-27):
(无正文)

网友A:
给SBUF不就行了吗

网友B:
如果你用的是浮点计算方式最终输出方式如下
TI = 1;
printf("输入电压DCvin_dat = %f",DCvin_dat);                        //输出浮点数
TI = 0;
以上是用STC15W系列单片机通道采集后浮点计算后的结果输出到串口的一个方法,仅供参考

网友C:
STC8A8K是12位ADC,需要分解为2个字节用串口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C8A8K是12位ADC,需要分解为2个字节用串口传输。

大佬 问一下是给SBUF嘛  咋整啊...

网友D:
设定好相对的寄存器之后(比如波特率,如果用到中断就要开启中断),然后传送到SBUF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8位结果就传送一次,如果是12位的结果,那高低字节就要分两次传送
如果你不知道SBUF是什么.......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定好相对的寄存器之后(比如波特率,如果用到中断就要开启中断),然后传送到SBUF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8位结果 ...

这个知道的啦 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