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T89c51的16×16点阵设计原理图+程序

楼主(2020-05-28):
使用四块8×8的点阵拼成16×16的点阵,用了两个译码器,只设置了三个字(改字可以用字模转换器)按键控制左移、右移、暂停、启动。

电路原理图如下:

/************************************************
16x16点阵汉字滚动显示
************************************************/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A=P1^0;                                    //138译码器地址选择引脚
sbit LB=P1^1;
sbit LC=P1^2;
sbit LD=P1^3;
sbit k1=P3^6;                                    //启动或暂停按键
sbit k2=P3^7;                                    //改变方向按键
bit  fx=0;                                       //滚动方向
uint index=0;                                    //列扫描索引

uchar code hztab[]={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空格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8,0x04,0x10,0x04,0x20,0x24,0x40,0x24,0xfc,0x24,0xa2,0x24,0x22,0xfd,0x22,0x26, //老
    0x42,0x24,0x42,0x2c,0x42,0x14,0x82,0x24,0x1e,0x44,0x00,0x04,0x00,0x04,0x00,0x00,

    0x00,0x00,0xe1,0x3f,0x02,0x00,0x0c,0x00,0xf0,0xff,0x00,0x00,0x00,0x40,0xf8,0x47, //师
    0x00,0x44,0x00,0x44,0xff,0x7f,0x10,0x44,0x08,0x44,0xf0,0x47,0x00,0x40,0x00,0x00,

    0x02,0x08,0x44,0x08,0xa8,0x0f,0x10,0xf8,0x68,0x08,0x86,0x0f,0x00,0x00,0x00,0x01, //好
    0x02,0x41,0x01,0x41,0xfe,0x47,0x00,0x49,0x00,0x51,0x00,0x61,0x00,0x01,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空格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函数声明====================
void T0_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delayus(uint us);                           //延时函数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函数

//====================主程序=====================
void main()
{
    uchar i,j;
    T0_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while(1)
    {
        keyscan();                               //按键扫描
        for(i=0;i<16;i++)                        //点阵16列
        {
            LA=i&0x01;                           //用级联138进行列选
            LB=i&0x02;
            LC=i&0x04;
            LD=i&0x08;
            j=index+i;                           //定位当前要显示的列
            P0=hztab[j*2+1];                     //发送点阵数据
            P2=hztab[j*2];                       //共两个字节
            delayus(100);                        //延时
            P0=P2=0x00;                          //消影
        }
        delayus(100);                            //延时
    }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0_Init()
{
    TMOD=0x01;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TH0=(65536-10000)/256;                       //定数器初值
    TL0=(65536-10000)%256;                       //10ms定时
    ET0=1;                                       //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                                        //打开总中断允许
    TR0=0;                                       //暂不启动定时器0
}

//===============定时中断0服务程序===============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tick=0;                         //嘀嗒计时
    TH0=(65536-10000)/256;                       //重装装初值
    TL0=(65536-10000)%256;                       //10ms定时
    tick++;                                      //计数
    if(tick==5)                                  //5次
    {
        tick=0;                                  //清0
        if(fx==0)index=(index+1)%64;             //若方向为左移,则扫描线加1
        else index=(index-1+64)%64;              //否则扫描线减1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s(uint us)
{
    while(us--);
}

//=================按键扫描函数==================
void keyscan()
{
    if(k1==0)                                    //检测k1是否按下
    {
        delayus(100);                            //延时消抖
        if(k1==0)                                //确认k1被按下
        {
            TR0=~TR0;                            //定时器启停反转
            while(k1==0);                        //等待按键松开
        }
    }
    if(k2==0)                                    //检测k2是否按下
    {
        delayus(100);                            //延时消抖
        if(k2==0)                                //确认k2被按下
        {
            fx=~fx;                              //方向反转
            while(k2==0);                        //等待按键松开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