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源程序-固件库-矩阵键盘

楼主(2020-05-28):
STM32 矩阵键盘
简介
1.硬件部分
2.软件部分

硬件部分
矩阵键盘的工作方式

对键盘的响应取决于键盘的工作方式,键盘的工作方式应根据实际应用系统中的CPU的工作状况而定,其选取的原则是既要保证CPU能及时响应按键操作,又不要过多占用CPU的工作时间。通常键盘的工作方式有三种,编程扫描、定时扫描和中断扫描。

(1)编程扫描方式

编程扫描方式是利用CPU完成其它工作的空余时间,调用键盘扫描子程序来响应键盘输入的要求。在执行键功能程序时,CPU不再响应键输入要求,直到CPU重新扫描键盘为止。

(2)定时扫描方式

定时扫描方式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对键盘扫描一次,它利用单片机内部的定时器产生一定时间(例如10ms)的定时,当定时时间到就产生定时器溢出中断。CPU响应中断后对键盘进行扫描,并在有按键按下时识别出该键,再执行该键的功能程序。

(3)中断扫描方式

上述两种键盘扫描方式,无论是否按键,CPU都要定时扫描键盘,而单片机应用系统工作时,并非经常需要键盘输入,因此,CPU经常处于空扫描状态。

为提高CPU工作效率,可采用中断扫描工作方式。其工作过程如下:当无按键按下时,CPU处理自己的工作,当有按键按下时,产生中断请求,CPU转去执行键盘扫描子程序,并识别键号。

4x4矩阵键盘模块原理图
/*********************************************************************
* 文件名  :key4x4.c
* 描述    :按键应用函数库

* 硬件连接:-------------------------
*          | PB8  - H4          |
*          | PB9  - H3                         |
*          | PB10 - H2          |
*          | PB11 - H1                     |
*          | PB12 - L4          |
*          | PB13 - L3                     |
*          | PB14 - L2          |
*          | PB15 - L1                         |
*           -------------------------
* 库版本  :ST3.5.0
*********************************************************************/

#include "key4x4.h"
#include "delay.h"

/*
* 函数名:Key_GPIO_Config
* 描述  :配置按键用到的I/O口 GPIO端口可以自行定义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Key4x4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开启按键端口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端口引脚可以自行定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配置引脚速度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配置引脚模式  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
* 函数名:u8 Key_Scan
* 描述  :按键扫描函数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u8 Key_Scan(void)
{
        u16 temp;
        u8 ucBackValue=0;
        //====扫描第一列==========
        GPIO_Write(GPIOB,0xfe00);
        temp=GPIO_ReadInputData(GPIOB); //读出整个口得到的值
        temp=temp&0xf000;    //屏蔽低4位
        if (temp!=0xf000)      //假如高4位不全是1
        {
                delay_ms(20);      // 延时消抖再读
                temp=GPIO_ReadInputData(GPIOB);
                temp=temp&0xf000;
                if (temp!=0xf000)     //消抖后如果再次高4位确定不是全1
                {
                        temp=GPIO_ReadInputData(GPIOB)&0xff00; //读出此次按键的值
                        switch(temp)
                        {
                                case 0xee00:
                                ucBackValue = 1;break;
                                case 0xde00:
                                ucBackValue = 5;break;
                                case 0xbe00:
                                ucBackValue = 9;break;
                                case 0x7e00:
                                ucBackValue = 13;break;
                                default:break;
                        }
                        while(temp!=0xf000)   //等待按键放开,初始必然被执行
                        {
                                temp=GPIO_ReadInputData(GPIOB);
                                temp=temp&0xf000;
                        }

                }
        }

        //====第二列送0==========
        GPIO_Write(GPIOB,0xfd00);
        temp=GPIO_ReadInputData(GPIOB); //读出整个口得到的值
        temp=temp&0xf000;    //屏蔽低4位
        if (temp!=0xf000)      //假如高4位不全是1
        {
                delay_ms(20);      // 延时消抖再读
                temp=GPIO_ReadInputData(GPIOB);
                temp=temp&0xf000;
                if (temp!=0xf000)     //消抖后如果再次高4位确定不是全1
                {
                        temp=GPIO_ReadInputData(GPIOB)&0xff00; //读出此次按键的值
                        switch(temp)
                        {
                                case 0xed00:
                                        ucBackValue = 2; break;
                                case 0xdd00:
                                        ucBackValue = 6; break;
                                case 0xbd00:
                                        ucBackValue = 10; break;
                                case 0x7d00:
                                        ucBackValue = 14; break;
                                default:break;
                }
                        while(temp!=0xf000)   //等待按键放开
                        {
                                temp=GPIO_ReadInputData(GPIOB);
                                temp=temp&0xf000;
                        }
                }
        }
        //====第3列送0==========
        GPIO_Write(GPIOB,0xfb00);
        temp=GPIO_ReadInputData(GPIOB); //读出整个口得到的值
        temp=temp&0xf000;    //屏蔽低4位
        if (temp!=0xf000)      //假如高4位不全是1
        {
                delay_ms(20);      // 延时消抖再读
                temp=GPIO_ReadInputData(GPIOB);
                temp=temp&0xf000;
                if (temp!=0xf000)     //消抖后如果再次高4位确定不是全1
                {
                        temp=GPIO_ReadInputData(GPIOB)&0xff00; //读出此次按键的值
                        switch(temp)
                        {
                                case 0xeb00:
                                ucBackValue = 3; break;
                                case 0xdb00:
                                ucBackValue = 7; break;
                                case 0xbb00:
                                ucBackValue = 11; break;
                                case 0x7b00:
                                ucBackValue = 15; break;
                                default:break;
                }
                while(temp!=0xf000)   //等待按键放开
                {
                        temp=GPIO_ReadInputData(GPIOB);
                        temp=temp&0xf000;
                }
                }
        }
        //====第4列送0==========
        GPIO_Write(GPIOB,0xf700);
        temp=GPIO_ReadInputData(GPIOB); //读出整个口得到的值
        temp=temp&0xf000;    //屏蔽低4位
        if (temp!=0xf000)      //假如高4位不全是1
        {
                delay_ms(20);       // 延时消抖再读
                temp=GPIO_ReadInputData(GPIOB);
                temp=temp&0xf000;
                if (temp!=0xf000)     //消抖后如果再次高4位确定不是全1
                {
                        temp=GPIO_ReadInputData(GPIOB)&0xff00;
                        switch(temp)
                        {
                                case 0xe700:
                                ucBackValue = 4; break;
                                case 0xd700:
                                ucBackValue = 8; break;
                                case 0xb700:
                                ucBackValue = 12; break;
                                case 0x7700:
                                ucBackValue = 16; break;
                                default:break;
                        }
                        while(temp!=0xf000)   //等待按键放开
                        {
                                temp=GPIO_ReadInputData(GPIOB);
                                temp=temp&0xf000;
                        }
                }
        }
        return ucBackValue;
}

#ifndef __KEY_H
#define        __KEY_H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Key4x4_GPIO_Config(void);
u8 Key_Scan(void);

#endif /* __KEY_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