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51可以同时输入3个值,然后通过软件判断这三个值的大小,再输出最小值吗?

楼主(2020-05-28):
比如我在x1,x2,x3同时输入,再在Vout0输出

网友A:
4051是8选一模拟开关,不能进行数值大小的判断

网友B:
传说的38译码器    理论上差不多

网友C:
ABC端加BCD控制码,8选1输出。楼主此图ABC端为000,只有X1与X接通。

网友D:
4051不是单片机,不能判断输入大小,只能根据A,B,C的值决定输出那一路。比如A,B,C为000,就将X1输出到3脚。

网友E:
建议你好好看看4051的数据手册----没准还得看看数字逻辑电路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