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实物单片机上lcd1602的数据通过串口通信在仿真单片机1602上显示时间

楼主:
lcd1602上的数据应该如何去定义为一个数组发送至缓冲区SBUF,然后传到仿真单片机1602上显示

                                       求大佬们帮帮忙,求求了

网友A(2020-05-29):
串口发送一个字节程序,你如果先发数组,把数据放到数组里再for循环发送就行了:
void send_byte(u8 i)            //串口发送一个字节
{
        SBUF=i;                                        //启动串口发送
        while(TI==0);
        TI=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