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方向盘模拟转动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20-05-28):
该设计采用proteus仿真完成,附代码和仿真电路图
注意,原来PWM输出引脚P3.7变成了P2.6,两个按键引脚也变了。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TART=P1^0;//启动信号
    sbit EOC=P1^1;//转换结束信号
    sbit ENA=P1^2;//输出使能
    sbit CLOCK=P1^3;//时钟信号
    sbit led=P2^6;//位定义LED灯端口
    sbit P14=P1^4;//A地址输入线端
    sbit P15=P1^5;//B地址输入线端
    sbit P16=P1^6;//C地址输入线端

        sbit w0=P2^0;
        sbit w1=P2^1;
        sbit w2=P2^2;
        sbit w3=P2^3;
    uchar code DSY_COD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共阴数码管段码表,高电平段导通,低电平位导通。
    uchar getdata,count;//电位器分压5V电压模拟量经ADC0808转化为数字量变量、定时器0中断次数变量
    uint temp;//电位器分压5V电压模拟量经ADC0808转化为多少份电压值数字量变量
      void DelayMS(uchar t)
    {
       uchar i,j;
       for (i=0;i<t;i++)
        for (j=0;j<123;j++);
      }
    //  void ADC0808()//读ADC0808子程序
    //{
    //   P3=0xff;//P3全部置高电平准备读数据
    //   ENA=1;
    //   getdata=P3;//读出转换数据赋与addata
    //   ENA=0;//读数完毕
    //  }
      void Display(uint temp)
    {
       //P2=0xfe;//第1个数码管显示千位数
           w3=1;w2=1;w1=1;w0=0;
       P0=DSY_CODE[temp/1000];
       DelayMS(1);
       P0=0x00;
       //P2=0xfd;//第2个数码管显示百位数
       w3=1;w2=1;w1=0;w0=1;
           P0=DSY_CODE[temp%1000/100];
       DelayMS(1);
       P0=0x00;
       //P2=0xfb;//第3个数码管显示十位数
       w3=1;w2=0;w1=1;w0=1;
           P0=DSY_CODE[temp%100/10];
       DelayMS(1);
       P0=0x00;
       //P2=0xf7;//第4个数码管显示个位数
       w3=0;w2=1;w1=1;w0=1;
           P0=DSY_CODE[temp%10];
       DelayMS(1);
       P0=0x00;
    }
      void main()
    {
       TMOD=0x11;//定时计数器1设置方式1
       TH0=(65536-500)/256;//定时500us,即0.5ms,大概0.005s。
       TL0=(65536-500)%256;
       TH1=0xff;//定时65520us,即65.520ms,大概0.065s。
       TL1=0xf0;
       EA=1;
       ET0=1;
       ET1=1;//允许定时计数器1中断以便产生CLOCK时钟
       TR0=1;
       TR1=1;
       P14=0;//A地址输入线端
       P15=0;//B地址输入线端
       P16=0;//C地址输入线端
       while(1)
    {
        START=0;//启动信号初始为低电平
        ENA=0;//允许输出信号初始为低电平
        START=1;//启动信号由低电平变为高电平,产生上升沿,内部寄存器清零。
        START=0;//启动信号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产生下降沿,开始A/D转换。
    //  while(EOC==0);//等待转换完成,开始A/D转换时为低电平,A/D转换结束后为高电平。
        while (!EOC)//等待转换完成,开始A/D转换时为低电平,A/D转换结束后为高电平。
      {
    //   ADC0808();//模拟量转换
         P3=0xff;
         ENA=1;//允许输出A/D数据到单片机
         getdata=P3;//电位器分压5V电压模拟量经ADC0808转化为数字量变量数据
         temp=getdata*19.6/50;//由于实际电压的模拟量范围是0v~5v,ADC0808测量的是数字量信号0~255(即8个0到8个1),表达式temp=getdata*19.6/50中19.6是用5v按255份来分成每份5v/255=0.0196v=19.6mv,getdata为电位器分压5V电压模拟量经ADC0808转化为数字量变量,最大为255,为何又除以50?由于所用电压为5V,且PWM(脉冲宽度调制)一个周期内产生高低电平共100个,除以50是按50mv一份来算,刚好是100份,也就是5V,又符合PWM(脉冲宽度调制)一个周期高低电平个数,从而把电位器调节电压与PWM(脉冲宽度调制)联系起来,实现了通过电位器调节电压值份数大小来间接调节PWM(脉冲宽度调制)大小去驱动负载。
         Display(temp);//显示电位器分压5V电压模拟量经ADC0808转化为多少份电压值数字量变量
         ENA=0;//输出完毕
    //   temp=getdata*19.6/50;//由于实际电压的模拟量范围是0v~5v,ADC0808测量的是数字量信号0~255(即8个0到8个1),表达式temp=getdata*19.6/50中19.6是用5v按255份来分成每份5v/255=0.0196v=19.6mv,getdata为电位器分压5V电压模拟量经ADC0808转化为数字量变量,最大为255,为何又除以50?由于所用电压为5V,且PWM(脉冲宽度调制)一个周期内产生高低电平共100个,除以50是按50mv一份来算,刚好是100份,也就是5V,又符合PWM(脉冲宽度调制)一个周期高低电平个数,从而把电位器调节电压与PWM(脉冲宽度调制)联系起来,实现了通过电位器调节电压值份数大小来间接调节PWM(脉冲宽度调制)大小去驱动负载。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256;//重装定时500us,即0.5ms,大概0.005s。
       TL0=(65536-100)%256;
       count++;//中断1次为0.5ms
       if (count==200)//PWM周期为0.5ms*100=50ms=0.05s
       count=0;
       if (count<temp)//判断定时器0中断次数变量是否小于电位器分压5V电压模拟量经ADC0808转化为多少份电压值数字量变量
       led=1;//LED灯灭
       else
       led=0;//LED灯亮
      }
      void Time1() interrupt 3
    {
       TH1=0xff;//重装定时65520us,即65.520ms,大概0.065520s。
       TL1=0xf0;
       CLOCK=~CLOCK;//时钟信号输入端一般为500KHz,该定时器1定时时间为65520微妙,即65.520毫秒,亦0.065520秒,相当于高低电平各占0.065520秒,一个周期就是高低电平时间,则T=0.065520sX2=0.13104s,大概T=0.1s,频率为1/0.1s=10Hz=0.010KH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