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像一些0805的封装是不是网站上可以下载下来的 求帮助

楼主(2020-05-28):
(无正文)

网友A:
网上有很多封装库什么的,一般标准的都可以,但是如果自己细心,还是自己画比较好,毕竟也很简单,用的也更放心。

网友B:
建议还是你自己画把,网上的东西不一定好;网上这种的比较多,真的不想画自己百度搜搜就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