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6288语音识别模块PCB电路图以及语音播报源码分享

楼主(2020-05-28):
之前电子大赛涉及到针对syn6288模块的设计,分享一些学习资料给大家,都在压缩文件里面,大家可以自行下载~有什么问题的话回复就好

楼主:
PCB框图在这里哦

SYN6288模块 PCB框图.rar

楼主:
/*
STM32F103VCT6与SYN6288硬件接口非常简单,采用串口通讯方式,

PA9(USART/TX)-->SYN6288_RX(芯片RX引脚需要外接个电平转换,我画的测试板上已经有转换电路了)
PA10(USART/RX)<--SYN6288_TX
PE2(PIN1),<---> SYN6288_BUSY  (可不接)

调用示例:
TTSPlay('m',"欢迎光临xxxx休闲娱乐中心");

*/
函数代码:
/***********************************************
声音播放代码,实现自动计算校验值
第一参数:提示音乐音类型,具体参考官方示例程序
第二参数:播放的文本内容
(SoundVol是个音量值的全局变量)
************************************************/
void TTSPlay(u8 sound,char *Text)
{
        va_list  arg_ptr;
        u8 i=0,xorcrc=0,uLen;
        u8 SoundBuf[110];                                        //操作语音提示缓冲
        char  tmpBuf[120];                                        //
        uLen = (u8)vsprintf(tmpBuf, Text, arg_ptr);
        for (i=0;i<100;i++) SoundBuf=0x00;
        SoundBuf[0]=0xFD;
        SoundBuf[1]=0x00;
        SoundBuf[2]=uLen+15;
                SoundBuf[3]=0x01;
        SoundBuf[4]=0x01;
        SoundBuf[5]='[';
        SoundBuf[6]='v';
        SoundBuf[7]=ASCIICODE[SoundVol/10];
        SoundBuf[8]=ASCIICODE[SoundVol%10];
        SoundBuf[9]=']';
        SoundBuf[10]=0x73;
        SoundBuf[11]=0x6F;
        SoundBuf[12]=0x75;
        SoundBuf[13]=0x6E;
        SoundBuf[14]=0x64;
        SoundBuf[15]=sound;                //有效值a-v,函数的第一个参数,声音提示之前的音乐声
        SoundBuf[16]=0x2C;
        for (i=0;i<uLen;i++)
        {
                SoundBuf[17+i]=tmpBuf;
        }
        for (i=0;i<uLen+17;i++)
        {
                xorcrc=xorcrc ^ SoundBuf;
                USART_Send_Byte(SoundBuf);
        }
        USART_Send_Byte(xorcrc);
}

/***************************
串口配置函数
***************************/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TC);
}

/***************************************************************************
参数说明:mydata待发送的数据
返回说明:无
***************************************************************************/
void USART_Send_Byte(u8 mydata)
{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
        USART_SendData(USART1, mydata);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RESET);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