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控制加热的器件选型,用什么样的加热电阻丝

楼主(2020-05-28):
我想用51单片机做一个加热功能,关于加热的器件选型有些问题,什么样的加热电阻,不知道该如何选择,还望各位大佬抽空能帮忙指点一下
我想实现加热水温40到70度范围内,电阻丝该如何选择,功率如何选择能实现加热到70度。像这样用继电器控制,外面接220V交流电,可以吗,还是要用5V直流电,若是5V直流电,电阻丝该如何选择。

网友A:
首先加热器无法自身控制温度,你如果需要恒温的话就需要热感应器来传输实时温度给MCU,MCU通过控制来实现;至于你说的选型我建议你还是先找到对应的规格然后定驱动电压。

网友B:
用单片机+温度传感器实现水温控制(40~70度范围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供电方式。
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建议选择照明用电(交流220V/50hz),照明用电加热电阻丝选择范围比较大。

网友C:
看来楼主对电加热器比较茫然。对水加热需要先确定什么样的容器、多少水量,需要在多长时间内由常温加热到所需温度,依此选用电加热器的功率。通常大功率电加热器多数情况选用市电,小功率或对安全有特别要求才有可能选用低电压电加热器。阻性电加热器种类很多:电阻丝、碳纤维,石墨烯等等。如电加热器用于直接置于水中还要考虑绝缘等级和安全保护措施。常见的低压直流继电器触点端大多数能用于220V交流电。具体选用时要看规格书。

网友D:
热量是能量的一种形式,因此热量的si单位也是焦耳(J),其定义为将给定质量的温度升高1度所需的能量。
通常,需要4.184焦耳的热能,以将单位重量(例如1 g)的水的温度从0摄氏度提高到1摄氏度。
1焦耳(J)=1瓦。秒

水量 = 500ml 常温=20摄氏度  加热到所需温度70摄氏度 提高=50摄氏度
所需能量 = 4.184 x 500 x 50 = 104600 焦耳

选用电加热器的功率 = 40W
时间需由常温加热到所需温度 = 104600/40 = 2615秒 = 43分 35秒

选用电加热器的功率 = 500W
时间需由常温加热到所需温度 = 104600/500 = 209.2秒 = 3分 29.2秒

网友E:
和需要加热多少水,加热速度有关。一般可以电热水壶的加热器,220v 几百到一千瓦之间。这种应用可以用双金属片式的机械温控器实现,更加可靠,不一定要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