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51单片机DS18B20数码管显示温度时间

楼主(2020-05-28):
本文为通过51单片机进行DS18B20的温度采集,在6位数码管上显示时间与温度,并通过扫描方式输入9位按键,已封装好了各个按键的功能区。

右侧为设定温度,可通过按键进行设置,左侧27为检测温度,为DS18B20实测数据

时间显示,为2时3分13秒,各个时间也可通过按键设置
程序内有详细注释

;*************************************************
;***************温度时间显示模板.HUI**************
;*************************************************

                        KEY                        EQU                40H                ;存放键值
                        SECOND                EQU                37H
                        MINUTE                EQU                38H
                        HOUR                EQU                32H
                        TCNT                EQU                34H                ;时间计数
                        FLAG1                 BIT         00H     ; FLAG1:标志位,为"1"时表示检测到DS18B20
                        TEMPER_NUM         EQU         50H         ; TEMPER_NUM:保存读出的温度数据
                        TEMPER_L         EQU         36H           ;温度的低位
                        TEMPER_H         EQU         35H            ;温度的高位
                        TEMP                 EQU         34H     ;临时存放温度数据的单元
                        SJGW                 EQU         30H     ;存放显示温度的个位数
                        SJSW                 EQU         31H     ;存放显示温度的十位数
                        DQ                         BIT         P1.3    ;DQ:DS18B20的数据总线接脚
                        DIS_FLAG        BIT                01H                ;显示标志,为1时显示温度

                        ORG                00H
                        AJMP        MAIN
                        ORG                0BH
                        LJMP        INT_T0

;*********************子程序*********************

;**************中断子程序************************
INT_T0:                PUSH ACC
                        PUSH PSW
                        MOV        TH0,#(65536-50000)/256
                        MOV        TL0,#(65536-50000);MOD 256
                        INC        TCNT
                        MOV        A,TCNT
                        CJNE A,#20,RETUNE        ;计时1秒
                        INC        SECOND
                        MOV        TCNT,#0
                        MOV        A,SECOND
                        CJNE A,#60,RETUNE
                        INC        MINUTE
                        MOV        SECOND,#0
                        MOV        A,MINUTE
                        CJNE A,#60,RETUNE
                        INC        HOUR
                        MOV        MINUTE,#0
                        MOV        A,HOUR
                        CJNE A,#24,RETUNE
                        MOV        HOUR,#0
RETUNE:                POP PSW
                        POP ACC
                        RETI

;*****************显示子程序*********************
DISPLAY1:        MOV        A,SECOND        ;显示秒
                        MOV        B,#10
                        DIV        AB
                        MOV DPTR,#TABLE
                        MOVC A,@A+DPTR
                        MOV P1,#00000100B
                        MOV        P0,A
                        LCALL        DELAY1
                        MOV        A,B
                        MOVC A,@A+DPTR
                        MOV P1,#00000101B
                        MOV        P0,A
                        LCALL DELAY1
                        MOV                A,MINUTE        ;显示分钟
                        MOV                B,#10
                        DIV                AB
                        MOVC        A,@A+DPTR
                        MOV P1,#00000010B
                        MOV                P0,A
                        LCALL        DELAY1
                        MOV                A,B
                        MOVC        A,@A+DPTR
                        MOV P1,#00000011B
                        MOV                P0,A
                        LCALL        DELAY1
                        MOV                A,HOUR                ;显示小时
                        MOV                B,#10
                        DIV                AB
                        MOVC        A,@A+DPTR
                        MOV                P0,A
                        MOV P1,#00000000B
                        LCALL        DELAY1
                        MOV                A,B
                        MOVC        A,@A+DPTR
                        MOV                P0,A
                        MOV P1,#00000001B
                        LCALL        DELAY1
                        RET
TABLE:                 DB 3FH,06H,5BH,4FH
                        DB 66H,6DH,7DH,07H
                        DB 7FH,6FH
;*****************DS18B20***********************
;*****************DS18B20***********************
;*****************DS18B20***********************
DS18B20:        MOV TEMPER_NUM,A
                        MOV TEMPER_L,#00
                        MOV TEMPER_H,#00
                        ACALL INIT_1820
                        ACALL TEMPER
                        RET

TEMPER:         ACALL RE_CONFIG
                        ACALL GET_TEMPER
                        ACALL TEMPER_COV
                        ACALL DISPLAY
                        RET

INIT_1820:         SETB DQ                        ;初始化程序
                        NOP
                        CLR DQ       ;主机发出延时540us的复位低脉冲
                        MOV R0,#36
                        LCALL DELAY
                        SETB DQ      ;然后拉高数据线
                        NOP
                        NOP
                        MOV R0,#36
TSR2:                 JNB DQ,TSR3     ;等待DS18B20的回应
                        DJNZ R0,TSR2
                        LJMP TSR4;     延时
TSR3:                SETB FLAG1;     置标志位,表示DS1820存在
                        LJMP TSR5
TSR4:                CLR FLAG1;      清标志位,表示DS1820不存在
                        LJMP TSR7
TSR5:                MOV R0,#06BH;   200us
TSR6:                DJNZ R0,TSR6;    复位成功!时序要求延时一段时间
TSR7:                SETB DQ
                        RET

; 重新写DS18B20暂存存储器设定值
RE_CONFIG: JB FLAG1,RE_CONFIG1; 若DS18B20存在,转RE_CONFIG1
           RET
RE_CONFIG1:MOV A,#0CCH;  发SKIP ROM命令
           LCALL WRITE_1820
           MOV A,#4EH;  发写暂存存储器命令
           LCALL WRITE_1820
           MOV A,#00H;  不 TH(报警上限)中写入00H
           LCALL WRITE_1820
           MOV A,#00H;   TL(报警下限)中写入00H
           LCALL WRITE_1820
           MOV A,#1FH;   选择9位温度分辨率
           LCALL WRITE_1820
           RET

; 读出转换后的温度值
GET_TEMPER: SETB DQ; 定时入口
            LCALL INIT_1820
            JB FLAG1,TSS2
            RET; 若DS18B20不存在则返回
TSS2:       MOV A,#0CCH; 跳过ROM匹配
            LCALL WRITE_1820
            MOV A,#44H; 发出温度转换命令
            LCALL WRITE_1820
            MOV R0,#50;等待A/D转换结束,12位的话750us
            LCALL DELAY
            LCALL INIT_1820
            MOV A,#0CCH; 跳过ROM匹配
            LCALL WRITE_1820
            MOV A,#0BEH; 发出读温度命令
            LCALL WRITE_1820
            LCALL READ_18200
            MOV TEMPER_NUM,A; 将读出的温度数据保存
            RET

; 读DS18B20的程序,从DS18B20中读出一个字节的数据
READ_1820:         MOV R2,#8
RE1:                 CLR C
            SETB  DQ
            NOP
            NOP
            CLR DQ
            NOP
            NOP
            NOP
            SETB DQ
            MOV R3,#7
            DJNZ R3,$
            MOV C,DQ
            MOV R3,#23
            DJNZ R3,$
            RRC A
            DJNZ R2,RE1
            RET

; 写DS18B20的程序
WRITE_1820: MOV R2,#8
            CLR C
WR1:                 CLR DQ
            MOV R3,#6
            DJNZ R3,$
            RRC A
            MOV DQ,C
            MOV R3,#23
            DJNZ R3,$
            SETB DQ
            NOP
            DJNZ R2,WR1
            SETB DQ
            RET

; 读DS18B20的程序,从DS18B20中读出两个字节的温度数据
READ_18200:        MOV R4,#2; 将温度高位和低位从DS18B20中读出
            MOV R1,#36H; 低位存入36H(TEMPER_L),高位存入35H(TEMPER_H)
RE00:                MOV R2,#8
RE01:                CLR C
            SETB DQ
            NOP
            NOP
            CLR DQ
            NOP
            NOP
            NOP
            SETB DQ
            MOV R3,#7
            DJNZ R3,$
            MOV C,DQ
            MOV R3,#23
            DJNZ R3,$
            RRC A
            DJNZ R2,RE01
            MOV @R1,A
            DEC R1
            DJNZ R4,RE00
            RET

; 将从DS18B20中读出的温度数据进行转换
TEMPER_COV: MOV A,#0F0H
            ANL A,TEMPER_L; 舍去温度低位中小数点后的四位温度数值
            SWAP A
            MOV TEMPER_NUM,A
            MOV A,TEMPER_L
            JNB ACC.3,TEMPER_COV1; 四舍五入去温度值
            INC TEMPER_NUM
TEMPER_COV1:MOV A,TEMPER_H
            ANL A,#07H
            SWAP A
            ORL A,TEMPER_NUM
            MOV TEMPER_NUM,A; 保存变换后的温度数据
            LCALL BIN_BCD
            RET
; 将16进制的温度数据转换成压缩BCD码
BIN_BCD:         MOV DPTR,#TEMP_TAB
            MOV A,TEMPER_NUM
            MOVC A,@A+DPTR
            MOV TEMPER_NUM,A
                        RET
TEMP_TAB:        DB 00H,01H,02H,03H,04H,05H,06H,07H
            DB 08H,09H,10H,11H,12H,13H,14H,15H
            DB 16H,17H,18H,19H,20H,21H,22H,23H
            DB 24H,25H,26H,27H,28H,29H,30H,31H
            DB 32H,33H,34H,35H,36H,37H,38H,39H
            DB 40H,41H,42H,43H,44H,45H,46H,47H
            DB 48H,49H,50H,51H,52H,53H,54H,55H
            DB 56H,57H,58H,59H,60H,61H,62H,63H
            DB 64H,65H,66H,67H,68H,69H,70H,71H
                        DB 72H,73H,74H,75H,76H,77H,78H,79H
            DB 80H,81H,82H,83H,84H,85H,86H,87H
            DB 88H,89H,90H,91H,92H,93H,94H,95H
            DB 96H,97H,98H,99H

T2_10:      MOV B,#16
            DIV AB
            MOV SJSW,A;SJSW中存放温度的十位数
            MOV SJGW,B;SJGW中存放温度的个位数
            RET
    DISPLAY:PUSH ACC              ;保存ACC
            PUSH PSW
            MOV A, TEMPER_NUM
            LCALL T2_10

            MOV A, SJGW
            MOV DPTR,# XSTAB     ;取得数据
            MOVC A, @A+DPTR     ;提取字模
            MOV P0,A              ;显示温度的个位数
                   SETB P1.0
                        CLR P1.1
                        CLR P1.2
            ACALL DS1MS         ;调用显示1ms延时程序

            MOV A,SJSW
            MOVC A, @A+DPTR    ;提取字模
            MOV P0,A             ;显示温度的十位数
                   CLR P1.0
                        CLR P1.1
                        CLR P1.2
            CALL DS1MS           ;显示1ms

            POP PSW
            POP ACC              ;出栈
            RET                  ;返回调用
XSTAB:                 DB 3FH,06H,5BH,4FH
            DB 66H,6DH,7DH,07H
            DB 7FH,6FH,77H,7CH
                DB 39H,5EH,79H,71H
;//*****************************************//

SCAN_KEY:
                        MOV P2,#0EH
                        MOV A,P2
                        ANL A,#0EH
                        XRL A,#0EH
                        JZ NO_KEY
                        ACALL DELAY1
                        MOV P2,#0EH
                        MOV A,P2
                        ANL A,#0EH
                        XRL A,#0EH
                        JZ NO_KEY
                        MOV R2,#11011111B
SCAN:                MOV A,R2
                        MOV P2,A
                        MOV A,P2
                        ANL A,#00001110B
                        MOV R3,A
                        CJNE A,#0EH,KEY_PRSD
                        MOV A,R2
                        RL A
                        MOV R2,A
                        XRL A,#11111110B
                        JNZ SCAN
NO_KEY:                MOV KEY,#0FFH
                        RET
KEY_PRSD:        MOV A,R2
                        ANL A,#11100000B
                        ORL A,R3
                        MOV R4,A
                        MOV KEY,#00H
                        MOV DPTR,#KEY_TAB
CAL_VAL:        MOV A,KEY
                        MOVC A,@A+DPTR
                        XRL A,R4
                        JZ FIXED
                        INC KEY
                        SJMP CAL_VAL
FIXED:                MOV A,P2
                        ANL A,#0EH
                        XRL A,#0EH
                        JNZ FIXED
                        ACALL DELAY1
                        MOV A,P2
                        ANL A,#0EH
                        XRL A,#0EH
                        JNZ FIXED
KEY_TAB:        DB 66H,6AH,6CH,0A6H,0AAH,0ACH,0C6H,0CAH,0CCH

;延时1ms
DELAY1:                MOV        R6,#10
D10:                MOV        R7,#100
                        DJNZ        R7,$
                        DJNZ        R6,D10
                        RET
DS1MS:                 MOV R1,#10
DSLLO:                 MOV R2,#100
            DJNZ R2,$
            DJNZ R1,DSLLO
            RET                  ;延时返回

DELAY:
LOOP:                MOV R1,#06H
LOOP1:                DJNZ R1,LOOP1
                        DJNZ R0,LOOP
                        RET

;500毫秒延时子程序
DELAY500:        MOV R4,#248
DA222:                MOV R5,#248
            DJNZ R5,$
            DJNZ R4,DA222
            RET
;显示程序
;*********************主函数*********************
MAIN:                CLR                DIS_FLAG
                        MOV                DPTR,#TABLE
                        MOV                HOUR,#0                                                ;初始化
                        MOV                MINUTE,#0
                        MOV                SECOND,#0
                        MOV                TCNT,#0
                        MOV                TMOD,#01H
                        MOV                TH0,#(65536-50000)/256                ;定时50毫秒
                        MOV                TL0,#(65536-50000);MOD 256
                        MOV                IE,#82H
                        SETB        TR0
                        ACALL        DS18B20
MAIN_LOOP:        ACALL        SCAN_KEY
                        MOV                R0,KEY

;按键处理程序,所有的都加载这下面
                        CJNE        R0,#0FFH,NEXT0
                        AJMP        NEXT10

NEXT0:                CJNE        R0,#0,NEXT1
                        CPL                DIS_FLAG
                        AJMP        NEXT10

NEXT1:                CJNE        R0,#1,NEXT2
                        INC                HOUR
                        MOV                A,HOUR
                        CJNE        A,#24,BACK1
                        MOV                HOUR,#0
BACK1:                AJMP        NEXT10

NEXT2:                CJNE        R0,#2,NEXT3
                        INC                MINUTE
                        MOV                A,MINUTE
                        CJNE        A,#60,BACK2
                        MOV                MINUTE,#0
BACK2:                AJMP        NEXT10

NEXT3:                CJNE        R0,#3,NEXT4

NEXT4:                CJNE        R0,#4,NEXT5

NEXT5:                CJNE        R0,#5,NEXT6

NEXT6:                CJNE        R0,#6,NEXT7

NEXT7:                CJNE        R0,#7,NEXT8

NEXT8:                CJNE        R0,#8,NEXT9

NEXT9:                CJNE        R0,#9,NEXT10

NEXT10:                JB                DIS_FLAG,TEM;什么都没按下
                        ACALL        DISPLAY1;显示时间
                        AJMP        MAIN_LOOP
TEM:                ACALL        TEMPER        ;显示温度
                        AJMP        MAIN_LOOP
                        END

程序51hei提供下载:

楼主:
这相当于一个框架,只需要在框架内加入自己的程序就可以,有较好的扩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