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画的TBA2030双声道功放,原理图有问题吗?

楼主:
下面是自己画的TBA2030双声道功放原理图和PCB

小白想询问一下,自己画的原理图有没有什么问题

希望大家多多指正

PCB图

原理图

网友A(2020-05-28):
目测没有问题
如果换成LM1875的话,可以不要那4个二极管,而且,1875更耐玩,更适合新手,价格也是一样的

网友B:
目测没有问题

网友C(2020-07-07):
实际制作时,建议稍作调整。
1.如果不是直流电瓶供电,应加大C1容量,至少在2200uF以上,用几只容量稍小的电容器并联,效果更好。
2.负反馈电路,电阻取值应小一些,R5在几百至几k,R3在几十k,根据设计增益适当调整。
3.偏置电路R1、R7取值太大,建议几k即可。
4.输入电阻R6,建议与R3一致(参看运放原理),一般取几十k。

PCB布线要注意一点接地!!!通俗点说,要注意输入地、输出地、消振电路地等等,要从主滤波电容处分开,能极大地改善信噪比,避免自激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