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UART和IIC EEPROM和UART的应用,有一些疑惑,请各位朋友帮忙指点一下

楼主(2020-05-28):
用串口调试助手,将数据通过UART下发到单片机当中, 并且存储到EEPROM中, 然后将电源关掉, 重新上电读取EEPROM的数据并数码管上显示出来,但是我现在数据发送单片机也接收了,就是无法存储到EEPROM中,望各位朋友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以下是单片机代码: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I2CDelay() {_nop_();_nop_();_nop_();_nop_();}
sbit I2C_SCL = P0^6;
sbit I2C_SDA = P0^7;

unsigned char ucDataOneTab[10] = {0x3f,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0x6f};
unsigned char ucDataTwoTab[8] = {0xFE, 0xFD, 0xFB, 0xF7, 0xEF, 0xDF, 0xBF, 0x7F};
unsigned char disbuf[8] = {0x3f,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sbit LED_SMG_RCK = P1^0;
sbit LED_SMG_SCK = P1^1;
sbit LED_SMG_DATA = P1^4;

unsigned char RxdByte;

//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Send_data_smg(unsigned int uiDataOne,unsigned int uiDataTwo)
{
        unsigned char i;

        LED_SMG_RCK = 0;
        for(i=0; i<8; i++)
        {
                LED_SMG_SCK = 0;
                if(0 != (uiDataOne&0x80))
                {
                        LED_SMG_DATA = 1;
                }
                else
                {
                        LED_SMG_DATA = 0;
                }
                LED_SMG_SCK = 1;
                uiDataOne <<= 1;
        }

        for(i=0; i<8; i++)
        {
                LED_SMG_SCK = 0;
                if(0 != (uiDataTwo&0x80))
                {
                        LED_SMG_DATA = 1;
                }
                else
                {
                        LED_SMG_DATA = 0;
                }
                LED_SMG_SCK = 1;
                uiDataTwo <<= 1;
        }
        LED_SMG_RCK = 1;
}

/* 产生总线起始信号 */
void I2CStart()
{
        I2C_SDA = 1; //首先确保 SDA、 SCL 都是高电平
        I2C_SCL = 1;
        I2CDelay();
        I2C_SDA = 0; //先拉低 SDA
        I2CDelay();
        I2C_SCL = 0; //再拉低 SCL
}

/* 产生总线停止信号 */
void I2CStop()
{
        I2C_SCL = 0; //首先确保 SDA、 SCL 都是低电平
        I2C_SDA = 0;
        I2CDelay();
        I2C_SCL = 1; //先拉高 SCL
        I2CDelay();
        I2C_SDA = 1; //再拉高 SDA
        I2CDelay();
}

/* I2C 总线写操作, dat-待写入字节,返回值-从机应答位的值 */
bit I2CWrite(unsigned char dat)
{
        bit ack; //用于暂存应答位的值
        unsigned char mask; //用于探测字节内某一位值的掩码变量
        for (mask=0x80; mask!=0; mask>>=1) //从高位到低位依次进行
        {
                if ((mask&dat) == 0) //该位的值输出到 SDA 上
                        I2C_SDA = 0;
                else
                        I2C_SDA = 1;

                I2CDelay();
                I2C_SCL = 1; //拉高 SCL
                I2CDelay();
                I2C_SCL = 0; //再拉低 SCL,完成一个位周期
        }
        I2C_SDA = 1; //8 位数据发送完后,主机释放 SDA,以检测从机应答
        I2CDelay();
        I2C_SCL = 1; //拉高 SCL
        ack = I2C_SDA; //读取此时的 SDA 值,即为从机的应答值
        I2CDelay();
        I2C_SCL = 0; //再拉低 SCL 完成应答位,并保持住总线
        return (~ack); //应答值取反以符合通常的逻辑:
        //0=不存在或忙或写入失败, 1=存在且空闲或写入成功
}

/* I2C 总线读操作,并发送非应答信号,返回值-读到的字节 */
unsigned char I2CReadNAK()
{
        unsigned char mask;
        unsigned char dat;
        I2C_SDA = 1; //首先确保主机释放 SDA
        for (mask=0x80; mask!=0; mask>>=1) //从高位到低位依次进行
        {
                I2CDelay();
                I2C_SCL = 1; //拉高 SCL
                if(I2C_SDA == 0) //读取 SDA 的值
                        dat &= ~mask; //为 0 时, dat 中对应位清零
                else
                        dat |= mask; //为 1 时, dat 中对应位置 1
                I2CDelay();
                I2C_SCL = 0; //再拉低 SCL,以使从机发送出下一位
        }
        I2C_SDA = 1; //8 位数据发送完后,拉高 SDA,发送非应答信号
        I2CDelay();
        I2C_SCL = 1; //拉高 SCL
        I2CDelay();
        I2C_SCL = 0; //再拉低 SCL 完成非应答位,并保持住总线
        return dat;
}

/* I2C 总线读操作,并发送应答信号,返回值-读到的字节 */
unsigned char I2CReadACK()
{
        unsigned char mask;
        unsigned char dat;
        I2C_SDA = 1; //首先确保主机释放 SDA
        for (mask=0x80; mask!=0; mask>>=1) //从高位到低位依次进行
        {
        I2CDelay();
        I2C_SCL = 1; //拉高 SCL
        if(I2C_SDA == 0) //读取 SDA 的值
                dat &= ~mask; //为 0 时, dat 中对应位清零
        else
                dat |= mask; //为 1 时, dat 中对应位置 1
        I2CDelay();
        I2C_SCL = 0; //再拉低 SCL,以使从机发送出下一位
        }
        I2C_SDA = 0; //8 位数据发送完后,拉低 SDA,发送应答信号
        I2CDelay();
        I2C_SCL = 1; //拉高 SCL
        I2CDelay();
        I2C_SCL = 0; //再拉低 SCL 完成应答位,并保持住总线

        return dat;
}

/* 读取 EEPROM 中的一个字节, addr-字节地址 */
unsigned char E2ReadByte(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char dat;
        I2CStart();
        I2CWrite(0x50<<1); //寻址器件,后续为写操作
        I2CWrite(addr); //写入存储地址
        I2CStart(); //发送重复启动信号
        I2CWrite((0x50<<1)|0x01); //寻址器件,后续为读操作
        dat = I2CReadNAK(); //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I2CStop();
        return dat;
}

/* 向 EEPROM 中写入一个字节, addr-字节地址 */
void E2WriteByte(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dat)
{
        I2CStart();
        I2CWrite(0x50<<1); //寻址器件,后续为写操作
        I2CWrite(addr); //写入存储地址
        I2CWrite(dat); //写入一个字节数据
        I2CStop();
}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i)
{
    int j;
    for(; i>0; i--)
         {
         for(j = 0; j < 110; j++);
    }
}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
        SCON = 0x50;
        TMOD &= 0x0F;
        TMOD |= 0x20;
        TH1 = 256 - (11059200/12/32)/baud;
        TL1 = TH1;
        TR1 = 1;
        ET1 = 0;
        ES = 1;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str[5];

        EA = 1;
        ConfigUart(9600);

        RxdByte = E2ReadByte(0x20);
        Delay1ms(100);

        str[0] = (RxdByte/100);
        str[1] = (RxdByte/10%10);
        str[2] = (RxdByte%10);

        //dat++;
        E2WriteByte(0x20,RxdByte);//将数据存储到E2PROM中
        disbuf[2] = ucDataOneTab[str[2]];
        disbuf[1] = ucDataOneTab[str[1]];
        disbuf[0] = ucDataOneTab[str[0]];

        while(1)
        {
                for(i=0; i<8; i++)
                {
                        Send_data_smg(disbuf[i],ucDataTwoTab[i]);
                        Delay1ms(1);
                }
        }
}

/* UART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InterruptUART() interrupt 4
{
    if (RI)  //接收到字节
    {
        RI = 0;          //手动清零接收中断标志位
        RxdByte = SBUF;  //接收到的数据保存到接收字节变量中
                         //用以提示用户输入的信息是否已正确接收
          SBUF = RxdByte;
    }
    if (TI)  //字节发送完毕
    {
        TI = 0;  //手动清零发送中断标志位
    }
}

楼主:
/* UART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InterruptUART() interrupt 4
{
    if (RI)  //接收到字节
    {
        RI = 0;          //手动清零接收中断标志位
        RxdByte = SBUF;  //接收到的数据保存到接收字节变量中
                         //用以提示用户输入的信息是否已正确接收
                SBUF = RxdByte;
                E2WriteByte(0x10,RxdByte);
    }
    if (TI)  //字节发送完毕
    {
        TI = 0;  //手动清零发送中断标志位
    }
}
这样子就可以了

网友A:
细看了E2WriteByte在main中只调了一次。加在UART中解决了,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细看了E2WriteByte在main中只调了一次。加在UART中解决了,无问题?

但是我加在中断接收里面后,确实是可以达到我的题目要求了

网友B(2020-07-13):
加一个中断 {     if (RI)  //接收到字节     {         RI = 0;          //手动清零接收中断标志位         RxdByte = SBUF;  //接收到的数据保存到接收字节变量中                          //用以提示用户输入的信息是否已正确接收                 SBUF = RxdByte;                 E2WriteByte(0x10,RxdBy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