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您解读这个电动车LED灯板

楼主:
电动车电源一般是48V以上。4个3连LED并联后再串联?电压也就13V左右,1500欧姆电阻降去多少?2个贴片电阻功率够不够?
贴片LED虽然看着像3联的,但实际有只一个管芯的(伪劣假冒!)就按20毫安电流计算1500Ω压降30V,和3个LED串联电压大约43V左右。如果是48V电动车LED似乎超载,36V电源还差不多(3个LED约13V,1500Ω降去23V,电流15毫安)。两个贴片电阻功率0.34W。

网友A(2020-05-28):
好的,最近看了点模拟方面的书,就让我来丢人现眼吧。正如楼主所说,情况是这么个情况,如图

图中呢,单个二极管的压降是3.45V,点亮它需要20mA。
显然,电流是差不多的,主要就是楼主担心的电阻功率问题,
看楼主提供的图片,这两个大大的贴片电阻有点像1206的封装,
那么1206的功率是1/4W,是0.25W。看上图,已经超了,这似乎有点受不了。
鄙人觉得,有两法可选,其一,加大两电阻的封装,我们把电阻封装变大,大到0.5W,似乎可行。
其二,看图

我加它两个电阻,当然阻值也要动一动,似乎也可行。
整个电路的阻值是通过发光二极管所需要的电流20mA和二极管导通压降3.45V求得的,在1.5K左右吧
唉,整个电路分析透漏出一股不确定、没把握的态度,太水了,见笑见笑。

网友B:
接在此电路板上的电源没有48V,一般是12V

网友C:
测一下黑白线电压实际是多少,有可能不是48V,如果是48V,LED按5mA×750=3.7W,功率大太,电阻功率不够。一般超5mA

网友D:
楼主,首先你的灯珠应该是白光对吧,按照VF=3.0V 则3*4=12V,48-12=36V,36/1500=0.024A(也就是单颗灯珠24mA),36*0.024=0.864W,图中的两个电阻的封装应该是2512,2512的电阻功率为1W,所以理论上这个电路是没什么问题的。
电阻的封装不是很确定,请你确认一下电阻的封装!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测一下黑白线电压实际是多少,有可能不是48V,如果是48V,LED按5mA×750=3.7W,功率大太,电阻功率不够。一 ...

电流5mA 5050灯珠是点不亮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接在此电路板上的电源没有48V,一般是12V

12V加在这个灯板上根本点不亮,限流电阻都1.5K了

网友E:
楼主的灯板灯珠是5050规格,正常电流60mA,电压3.2~3.4V。一楼的仿真是正确的,计算结果灯珠电流22.8m可以点亮,只是亮度比较弱。从灯板上看电阻用的是1602封装,额定功率1/4w,而实际功率0.389W超过电阻的额定功率,电阻被击穿电阻值减小,从而引起灯珠超过额定电压烧坏灯珠。楼主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看电阻是不是也烧坏了。解决措施加限流电阻,或者换功率大的0201封装,电阻阻值可适当减小 提高电流增加亮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首先你的灯珠应该是白光对吧,按照VF=3.0V 则3*4=12V,48-12=36V,36/1500=0.024A(也就是单颗灯珠24m ...

两个电阻的总功率是0.846W,每个0.846/2=0.423W,0201封装即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测一下黑白线电压实际是多少,有可能不是48V,如果是48V,LED按5mA×750=3.7W,功率大太,电阻功率不够。一 ...

5mA灯珠点不亮,5050灯珠是有3个LED灯珠并联的

网友F:
应该是12V电源的而不是直接使用48V,测量一下电压吧

网友G:
电动车都是12V的不可能是48v测量有误差很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两个电阻的总功率是0.846W,每个0.846/2=0.423W,0201封装即可

你是想说你的计算没有问题,0201电阻就行了? 这个电阻你可以实际用48V测试一下,看看用0201电阻,24mA电流看看电阻烫不烫?

网友C:
引用 网友E:
5mA灯珠点不亮,5050灯珠是有3个LED灯珠并联的

我知道一般10~60mA,只是按5mA算,电阻功耗就很大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测一下黑白线电压实际是多少,有可能不是48V,如果是48V,LED按5mA×750=3.7W,功率大太,电阻功率不够。一 ...

普及下,功率是R*I^2, 1W=1A*1V=1VA, 5mA=0.005A,W=0.005*0.005*750=0.01875W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普及下,功率是R*I^2, 1W=1A*1V=1VA, 5mA=0.005A,W=0.005*0.005*750=0.01875W

谢谢!P=UI=RII,我忘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接在此电路板上的电源没有48V,一般是12V

电动车没有12V的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电流5mA 5050灯珠是点不亮的

5毫安可以点亮LED!10毫安的亮度和5毫安眼看差别不大

网友J:
电动车板都是这样,你加一个M7  调整电阻大小手感温度不烫为准,基本都解决你碰到的问题

网友K:
电动车的里面应该是有DCDC 灯光之内的用电器基本上是12V的

网友L:
从图看电阻像是2010的,这样电阻的功率0.5W,按48V输入,电阻上功率约0.4W,长期使用电阻会很烫。

网友M: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灯板灯珠是5050规格,正常电流60mA,电压3.2~3.4V。一楼的仿真是正确的,计算结果灯珠电流22.8m可以点 ...

0201比1206封装更小,要换成1210或1812的功率才够

网友M:
赞同5楼观点,回路电流在24mA左右,灯珠可以正常点亮,只是电阻封装太小了,电动车电压不是标准的48V,刚充满点会超过50V,所以电阻封装要加大,保险起见,单颗电阻功率加大到1W,如果线路板不能改,可以2个电阻并联(焊接是叠在一起)。

网友I(2020-08-17):
引用 网友A:
好的,最近看了点模拟方面的书,就让我来丢人现眼吧。正如楼主所说,情况是这么个情况,如图

如果大部分的压降在降压电阻上是不合理的。无效(照明)功率占比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