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通信程序

楼主(2020-05-28):
51单片机串口通信程序
/******串口中断接口说明*************
功能:发送1帧数据/接收1字节数据
void fillTCOMData (unsigned char buffer[5]);//buffer[5]需要串口发送的数组
unsigned char cRCOMData;          //暂存从串口接收的数据
*****************************/
#include <REG52.h>                    // SFR declarations
//,,,,,,接口变量,,,,,,,,,,,,,,,,,,,,
unsigned char cRCOMData;          //暂存从串口接收的数据
//,,,,,,模块内变量,,,,,,,,,,,,,,,,,,,,
unsigned char cTCOMData[7];  //暂存向串口发送的数据(一组数据发送完成以后才接受下一组)
unsigned char cTCOMDataN;    //向串口发送数据的剩余个数

void fillTCOMData (unsigned char buffer[7])   {
           //此处只负责填充数据, 主程序负责发送串口
  if (cTCOMDataN == 0)
{

           cTCOMData[0] = buffer[0];
           cTCOMData[1] = buffer[1];      //ADC0H
       cTCOMData[2] = buffer[2];      //ADC0M
       cTCOMData[3] = buffer[3];      //ADC0L
       cTCOMData[4] = buffer[4];
       cTCOMData[5] = buffer[5];
       cTCOMData[6] = buffer[6];

     cTCOMDataN = 7;         //赋值--允许串口发送数据
     TI=1;                  //启动串口中断
  }

}

void UART_ISR() interrupt 4   {
  if (TI)    {    //发送中断。发送完成(TI0位被置1)时将产生一个中断。
     TI = 0;      //中断服务硬件不清除UART0中断标志,必须用软件清除。
     if (cTCOMDataN)  {      //将ADC0转换结果传出(5个字节).
        SBUF = cTCOMData[7 - cTCOMDataN];
        cTCOMDataN--;
     }
  }
  else                                //RI0=1
      {
        RI = 0;
        //add your code here!
                cRCOMData=SBUF;
                //SBUF0 = cSCOMData;
    }
}
void UART_Init()    {
   TMOD      = 0x20|TMOD;         //定时器1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IE      = 0x10 | IE;  //串口中断允许。位7-0:EA,ESPI0,ET2,ES0,ET1,EX1,ET0,EX0
   SCON = 0x50;             //SCON0: 8-bit variable bit rate 接收允许
   TCON      = 0x40;
   //CKCON     = 0x01;       //无->9600      0x01->19200
   TH1       = 0xfd;         //0x96->9600   0x61->19200
   //TI0 = 1;

   //19200BPS
   //CKCON     = 0x08;
   //TH1       = 0xB1;
}

网友A:
没有主函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