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G1k08-20PIN单片机怎么禁止端口内部的 4.1K 上拉电阻

楼主(2020-05-28):
数据手册上说可以禁止,但不知道代码怎么写,我直接P1PU置0也没用啊,还望各位大佬教教我

网友A(2022-04-23):
PxPU是控制4.1K上拉电阻的,禁止,Pxx==0,使用,Pxx==1。

网友B:
就是就是!  所有的寄存器都有默认值的,用默认值最简单,必要时再去设置!

网友C:
所有的寄存器都有默认值的,上拉电阻的默认值是关闭,你什么都不要设置上拉电阻就是关闭的。不管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老大,那个极弱上拉怎么打开啊。

双向,端口置1就是打开弱上拉,极弱上拉不可以设置,由单片机需要时打开。

网友D:
老大,那个极弱上拉怎么打开啊。

网友E(2020-10-31):
P2M1 = 0x04;P2M0 = 0x04; //P2M1P2M0=11,配置P2^3为OD输出,外接上拉;
P0M1 = 0x01;P0M0 = 0x01; //P0M1P0M0=11,配置P0^0为OD输出,外接上拉;
还是没有说清楚,例如上面的两条程序写在哪儿?在头文件里?在主程序中???

网友F(2020-07-28):
默认不会开启,今天为了使用内部上拉电阻特意打开了

//I2C 模拟
  P_SW2 = 0x80;   //访问这些寄存器,需先将P_SW2的BIT7设置为1,才可正常读写
  P3SR  = 0x0C;   //P3.2  P3.3 快速翻转
  P3DR  = 0x0C;   //P3.2  P3.3 I/O小电流
  P3PU  = 0x0C;   //P3.2  P3.3 内部上拉4.1K电阻

  P_SW2 = 0x00;

网友F:
默认不会开启,我今天为了省掉外部上拉电阻特意打开了。

网友G:
PxPU寄存器是扩展 RAM 区特殊功能寄存器,对这些寄存器操作是需要把P_SW2的最高位置1

网友H(2020-05-28):
认真看手册就会了,和IO口一样的。

网友I:
PnM1 = 1,PnM0=1,IO口开漏模式,内部上拉电阻断开,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