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通过高低电平按键控制LED附源码,求接线图?

楼主(2020-05-28):
单片机89C52RC;
有个按键模块,按下是低电平,弹出是高电平。模块供电5V,有三个接口VCC、GND、OUT;
我把OUT接到P3^3上,VCC和GND接到外部电源上,在P1^2接一个LED;
我想按键时LED会亮,弹出时LED灭,(现在是按下弹出LED都不亮)请问怎么接线啊,源码如下:
#include<reg52.h>
//一个按键 按下低电平弹出高电平
sbit KEY=P3^3;//按键
sbit LED=P1^2;//LED

void main (void)
{

KEY=1; //按键输入端口电平置高
while (1)         //主循环
  {

  if(!KEY)  //如果检测到低电平,说明按键按下
    LED=0;
  else
    LED=1;  //按键按下led点亮,否则熄灭
  }
}

网友A:
在P3^3口接个下拉电阻试一下。
    你也可以先用万用表测一下,你按下和松开开关之后P3^3口的电平变化。

网友B:
如模块由外部供电必须将GND与单片机电源GND相连接,否则P3.3无法判断电平状态。

网友C:
这么简单的功能还用得着单片机,用无自锁的开关就行了,用单片机控制的目的是来代替普通开关电路不好作的控制,你这么简单的要求不需要单片机,麻烦

网友D:
LED的负极接P1^2,正极接一个1k左右电阻,再接到电源

电源-----电阻(1k)---LED正极------LED负极----P1^2
其中电阻加在正极或者负极都可以

网友E:
是否 LED 接反了。

网友F:
可以先用proteus仿真

网友G:
仔细检查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