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0832的压力转换公式是什么呀?

楼主(2020-05-28):
就是怎么将读取的电压值转换成压力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参数的转换取决于压力传感器的规格,ADC0832只是通用的模数转换器。 请阅读压力传感器数据表。

我这是做电子秤使用的,本来用的HX711,它是压力传感器专用的,结果在protues上仿真时找不到HX711

网友B:
压力传感器有电压输出型的,有电流型的,有二线式也有三线式的,不知道你用哪种,如果只是电压型就像你平时测直流电一样,多少电压就显示多少值就可以了

网友C:
没提供压力传感器资料?

网友A:
模拟参数的转换取决于压力传感器的规格,ADC0832只是通用的模数转换器。 请阅读压力传感器数据表。

网友D:
压力转换不只与ADC0832有关,ADC0832只是1个8位2进制数据,需根据接在此芯片上的电路才能决定

网友E:
用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