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原理图改动,重新导入PCB中各种报错。

楼主:
一直点YES,最后导出的是另外一份PCB,没有跟原来的PCB器件,有关联。

网友A(2020-05-29):
首先确认你的PCB文件是正常能放置的,然后在原理图元件属性添加对应的封装。你目前是所有的都不行还是部分不行?你说的导出PCB是指原理图画好后然后生产网络导入元件封装到PCB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认你的PCB文件是正常能放置的,然后在原理图元件属性添加对应的封装。你目前是所有的都不行还是部分 ...

改动部分原理图,然后重新导入至PCB(pcb文件已画好),部分器件的unique id跟pcb的对应不上。导入时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