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出现“fail to match of compinents using unique identifiers“

楼主(2020-05-28):
ad出现没有匹配器件,但是pcb那边没有一个对应的器件,求大神。

网友A:
你的问题没有说清楚,我估计你说的是你有一个工程文件原理图有,但是PCB对应没有库文件对吧,你需要在原理图添加对应的PCB库文件封装,如果没有那么你需要画一下,然后在原理图中添加对应的封装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没有说清楚,我估计你说的是你有一个工程文件原理图有,但是PCB对应没有库文件对吧,你需要在原理 ...

有对应的封装库,只是原理图与pcb的器件匹配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