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roteus8.9上写的源程序怎么编译出.hex文件,文件的默认路径怎么改,求大佬解惑

楼主(2020-05-28):
(无正文)

网友A:
首先你得用keil 4软件编译程序,编译程序之后点击上方有一个烟花形状的图案,点击里面的output然后生成hex文件然后你再点击你proteus仿真软件上面的主控芯片,点击文件夹形状的图案把hex文件添加进去就可以了.修改文件默认路径的话应该是在keil 4创立文档的时候改

网友B(2021-08-11):
楼上的回答的是啥,proteus里的source code然后工程设置嵌入式文件的对钩去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