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求大佬帮我讲一下这个步进电机延时程序意思,这个8000和5737是咋来的

楼主(2020-05-28):
void Delay_Motor()
{

uint a=0;
a=8000+5753*(10-speed);
while(a--)
{
  if((KEY&0x0f)!=0x0f)return;

网友A:
调整步进电机频率用的,越大电机转速越快,越小越慢。
这个值不能随便去,得调试。太快了电机会高频抖动没力,太慢电机就是走一步停一步。看你单片机晶振的频率, 不过你这个延时函数时间很短。假设speed取0,延时就应该是8000+57530=65530个周期。

楼主:
#include "moto.h"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char Temp;
        direction=0;                                                                                                    //方向
        openflag=0;                                                                                                    //启动标志
        while(1)
        {
                Temp=KeyScan();
                switch(Temp)                                                                                                    //按键处理
                {
                        case 0x0e:
                                openflag=!openflag;
                                break;
                        case 0x0d:
                                if(speed<9)
                                        speed++;                                                                                         //速度加
                                break;
                        case 0x0b:
                                if(speed>0)
                                        speed--;                                                                                         //速度减
                                break;
                        case 0x07:
                                direction=!direction;                                                                           //方向取反
                                break;
                }
                DigDisplay();                                                                                                    //显示
                if(openflag)
                {
                        Motor();                                                                                                    //步进电机
                }
        }
}
#include "moto.h"

uint speed =0;                                                                                                    //转速
code uint seg[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02,0xf8,0x00,0x10};         //共阳数码管字段编码

/********************************************************************
                             延时程序
*********************************************************************/
void Delay_xms(uint x)        //1ms
{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20;j++);
}
/********************************************************************
                             按键检测
*********************************************************************/
uchar KeyScan()                                                                                                    //按键检测
{
        if((KEY&0x0f)!=0x0f)
        {
                Delay_xms(200);
                if((KEY&0x0f)!=0x0f)
                {
                        return KEY&0x0f;
                }
        }
        return 0x0f;
}
/********************************************************************
                          步进电机延时程序
*********************************************************************/
void Delay_Motor()
{

        uint a=0;
        a=8000+5753*(10-speed);
        while(a--)
        {
                if((KEY&0x0f)!=0x0f)return;                                                                          //在延时里面判断有没有按键按下,有就直接返回
        }
}
/********************************************************************
                          步进电机方向程序
*********************************************************************/
void Motor()                                                                                                    //每调用一次步进电机向指定方向走一步
{
        static char j=1;
        if(direction)                                                                                                    //判断方向
        {
                j++;
                if(j==5)j=1;
        }
        else
        {
                j--;
                if(j==0)j=4;
        }
        switch(j)                                                                                                    //根据拍数选择不同的电压组合
        {
                case 1:
                        A1=1;B1=1;A2=0;B2=0;Delay_Motor();                                                         //ab
                        break;
                case 2:
                        A1=0;B1=1;A2=1;B2=0;Delay_Motor();                                                         //a~b
                        break;
                case 3:
                        A1=0;B1=0;A2=1;B2=1;Delay_Motor();                                                         //a~b~
                        break;
                case 4:
                        A1=1;B1=0;A2=0;B2=1;Delay_Motor();                                                         //ab~
                        break;
        }
}
/********************************************************************
                            显示程序
*********************************************************************/
void DigDisplay()
{
        P2=seg[speed];                                                                                                    //把速度显示到数码管
}
这是所有程序

网友B:
这。。。怎么也得有个上下文,才能看出来吧,程序贴全点来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怎么也得有个上下文,才能看出来吧,程序贴全点来看看吧

大佬,程序现在贴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步进电机频率用的,越大电机转速越快,越小越慢。
这个值不能随便去,得调试。太快了电机会高频抖动没 ...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