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懂单片机外部中断 也查了资料 感觉还是找不到错误

楼主(2020-05-28):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flag=P3^2;//外部中断信号产生脚
sbit key=P3^0;//控制flag产生下降沿
sbit led=P2^0;

void delay(int a){
int x,y;
for(x=0;x<=a;x++)
for(y=110;y>=0.;y--);
}
/*  void le(void)
{          int a        ;
          while(1){
         P1=0x01;
for(a=0;a<8;a++){
   P1=_cror_(P1,1);
   delay(20);}} //led循环
} */

//外部中断0初始化
void intlInit(void)
{

IT0=1; //  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
IE=0;  //清除标志位
EX0=1; // 开外部中断
EA=1;  //开总中断
}

//主函数
void main(){
        void  intlInit(void);

        if(key==0)
        {                delay(1);
                 if(key==0)//P3^0脚
             {
                  flag=1;           //P3^2脚
                   flag=0;//外部产生下降沿
                }
           } else flag=1;

}
        // 外部中断0中服务程序
void int1(void) interrupt 0
{
         led=~led;
        P1=0x00;
                  delay(20);
}

网友A:
在main()函数结尾加个while(1);
把中断函数名改成void exint0() interrupt 0
试一下。

网友B:
问题未描述清楚,flag与KEY在程序中定义引脚P32和P30,不知为何要这么定义

网友C:
楼主犯了两个错误。1.程序结构错误:main函数初始化后必须限制在主循环while(1)中运行,哪怕没有如何任务也得在while(1)中死循环。2.外部中断理解错误:所谓外部中断必须是单片机外部信号作用于IN0(IN1),由软件置flag=1; flag=0;不会触发IN0中断。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flag=P3^2;//外部中断信号产生脚
sbit key=P3^0;//控制flag产生下降沿
sbit led=P2^0;

//外部中断0初始化
void intlInit(void)
{
        IT0=1; //  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
        IE=0;  //清除标志位
        EX0=1; // 开外部中断
        EA=1;  //开总中断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tlInit();
        while(1)
        {

        }
}
// 外部中断0中服务程序
void int1(void) interrupt 0
{
        led=~led;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犯了两个错误。1.程序结构错误:main函数初始化后必须限制在主循环while(1)中运行,哪怕没有如何任务也 ...

赞同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未描述清楚,flag与KEY在程序中定义引脚P32和P30,不知为何要这么定义

想通过按键来控制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犯了两个错误。1.程序结构错误:main函数初始化后必须限制在主循环while(1)中运行,哪怕没有如何任务也 ...

加过while后 还是不行 我先通过按P3^0按键发现没用 然后我又直接按P3^2想产生跳变沿 还是没反应 懵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main()函数结尾加个while(1);
把中断函数名改成void exint0() interrupt 0
试一下。

应该加个while 不过这和名字没啥关系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过while后 还是不行 我先通过按P3^0按键发现没用 然后我又直接按P3^2想产生跳变沿 还是没反应 懵逼了[e ...

程序都给你改好了你还玩不转,无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都给你改好了你还玩不转,无语了。

额 我是想通过P3^0按键来产生这个中断

网友E:
引用 楼主:
额 我是想通过P3^0按键来产生这个中断

外部中断INT0与INT1,在 P3.2 P3.3口上,按P3.0不能产生外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部中断INT0与INT1,在 P3.2 P3.3口上,按P3.0不能产生外中断。

我知道那两个脚 我网上查的也可以通过别的i/o口来控制P3^2 P3^3的高低电位 触发不就是有下降沿么 别的可以控制他的高低电位  咋就不可以等效那两个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