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没有输出电压,大佬们能看看是怎么回事吗?

楼主(2020-05-28):
本人小白,买了一个L298N 12 24V 7A 160W双路的模块,带两个12V 18W的电机,电源是12V 10A 的。
照着网上的图接线,现在L298N没有输出电压,arduino板子只能通过外部电脑供电(这样可以运转)……
如果arduino不接外部电源,整个插上电之后只有L298N的指示灯亮,arduino的灯不亮,电机不转。
请问各位大佬这是怎么回事呢?

接线如下:
接线(?).jpg
代码如下:
#define ENA 6
#define ENB 9
#define IN1 7
#define IN2 4
#define IN3 8
#define IN4 5

void setup()
{
    pinMode(ENA, OUTPUT);
    pinMode(ENB, OUTPUT);
    pinMode(IN1, OUTPUT);
    pinMode(IN2, OUTPUT);
    pinMode(IN3, OUTPUT);
    pinMode(IN4, OUTPUT);
    Serial.begin(9600);
}

void PWMcontrol()
{
    digitalWrite(IN1, HIGH);
    digitalWrite(IN2, LOW);

    digitalWrite(IN3, LOW);
    digitalWrite(IN4, HIGH);

    analogWrite(ENA, 150);
    analogWrite(ENB, 150);

}

void loop() {
   static int times = 0;
   Serial.print("times=");
   Serial.println(times);
  if(times < 3 && times >= 0){
     PWMcontrol();
     times++;
  }
}

网友A:
你这个不是L298芯片,应该是电路逻辑跟L298芯片一样。
   你首先要确定的是你这块功率模块和你的控制模块有没有共地。
然后跟卖家要这块功率模块的相关图纸,你这又不是标准模块,这么接线我也不知道你是接在哪里,没法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