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心形流水灯设计问题

楼主:
led灯不能全亮,无法把代码进行完,已经试过更换原件。跟换标号但是依旧不好使 这是代码求大神解决,都快头秃了

网友A(2020-05-29):
电路连线有问题,P0口未接至LED灯,MOV P0,A不起作用

网友B:
仿真图都不对

网友C:
1:LED一定要有限流或者上拉电阻,一定要有
2:延时时间可能太短了,如果是STC单片机,要根据不同型号来改变延时指令的,STC指令执行时间和传统的8051是不一样的
3:这个是实际的结果还是仿真结果,如果是仿真的结果,就当我前面什么都没说,仿真没意义,至少在这电路中没有意义

网友D:
仿真和程序好像有问题,你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电路连线有问题,P0口未接至LED灯,MOV P0,A不起作用

是吧p1孔i转接到p0口吗

网友E:
可以把问题指出来吗

网友E:
那因该怎么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