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球阀控制电路的工作原理求讲解!

楼主(2020-05-28):
如图 各位带哥有没有可以给小弟讲解一下该电动球阀控制电路的工作原理的!万分感谢!

网友A:
当信号继电器3被拉低时,晶体管导通,继电器通电,继电器的触点闭合。 球阀电磁阀已连接到接头2上。

网友B:
relay3低电平(0V)时Q4导通,LED亮,线圈吸合,K5接通常开点,P4的1、2回路合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信号继电器3被拉低时,晶体管导通,继电器通电,继电器的触点闭合。 球阀电磁阀已连接到接头2上。

万分感谢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lay3低电平(0V)时Q4导通,LED亮,线圈吸合,K5接通常开点,P4的1、2回路合上。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