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交流电和直流电的问题

楼主(2020-05-28):
当二极管导通的时候输出的电压为啥是交流的呢,为啥不是直流的呢?

网友A:
该二极管是反向偏置的,因此当施加的电压低于5V时它会导通,而在5V以上时它会截止。 5V是电平转换电压。

网友B:
因为你电路中加了一个5V的直流电源,当交流电小于5V时(严格讲是小于4.3V)就导通,所以输出电有两个范围0至4.3V和-V至0V两个区间

网友C:
一个二极管应该只起到对电压隔离或者导通的作用,你用的电压源氏交流的输出的自然就是交流的。而四个二极管形成的桥式整流电路才对输出电压进行整流,整流是把交流变成直流没错,但是不能光看表面需要深入了解其基本原理。交流电经过整流后并不完全是直流,仍然是有交流分量的。而因为pn结独特的结构,二级管的正向导通电阻是非线性的,当流过二极管的电流增加使正向导通电阻会随之变小,所以,被导通后的电压趋于稳定

网友D:
直流电通过一个二极管后肯定是直流电,交流电通过一个二极管后也肯定是直流电,这个不用怀疑,只不过交流电通过一个二极管后,输出的是脉动直流电(大小会发生变化,但电流的方向不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电路中加了一个5V的直流电源,当交流电小于5V时(严格讲是小于4.3V)就导通,所以输出电有两个范围0 ...

您好,请问一下,为什么二极管导通之后,输出电压为什么不是直流电压的5v呢,我在上面量的电压也是在5v的两端呢,感谢您的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二极管是反向偏置的,因此当施加的电压低于5V时它会导通,而在5V以上时它会截止。 5V是电平转换电压。

您好,请问一下,为什么二极管导通之后,输出电压为什么不是直流电压的5v呢,我在上面量的电压也是在5v的两端呢,感谢您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