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系列单片机的蜂鸣器音乐播放程序

楼主(2020-05-28):
采用两个定时器,一个用于产生不同频率方波,另一个控制音节长度
至少要使用有1T定时器的单片机

#include"STC12C5A60S2.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音乐播放小程序 @12MHz
sbit output=P1^0;//接蜂鸣器
u8 f[48][2]={//C4-B8
//                C                        #C                        D                        #D                        E                        F                        #F                        G                        #G                        A                        #A                        B
        {0x4b,0xb7},{0x56,0xe4},{0x60,0x61},{0x69,0x57},{0x71,0xcc},{0x79,0xc7},{0x81,0x50},{0x88,0x6c},{0x8f,0x22},{0x95,0x78},{0x9b,0x72},{0xa1,0x17},
        {0xa5,0xdc},{0xab,0x72},{0xb0,0x31},{0xb4,0xac},{0xb8,0xe6},{0xbc,0xe4},{0xc0,0xa8},{0xc4,0x36},{0xc7,0x91},{0xca,0xbc},{0xcd,0xb9},{0xd0,0x8c},
        {0xd2,0xee},{0xd5,0xb9},{0xd8,0x19},{0xda,0x56},{0xdc,0x73},{0xde,0x72},{0xe0,0x54},{0xe2,0x1b},{0xe3,0xc9},{0xe5,0x5e},{0xe6,0xdd},{0xe8,0x46},
        {0xe9,0x77},{0xea,0xdd},{0xec,0x0d},{0xed,0x2b},{0xee,0x3a},{0xef,0x39},{0xf0,0x2a},{0xf1,0x0e},{0xf1,0xe5},{0xf2,0xaf},{0xf3,0x6f},{0xf4,0x23}};
u8 reH,reL;
u8 spH,spL;
u8 length;
u16 disp;
u16 fulllength;//乐曲总音节数
u8 speed;//速度(b/min)
char tune;//调(单位为半音)
u8 code music[][2]={
        {255,2},{21,2},{21,2},{19,1},{21,1},{255,2},{21,2},{19,2},{19,1},{21,1},//10
        {255,2},{21,2},{21,2},{19,1},{21,1},{255,2},{21,2},{19,2},{19,1},{21,1},//10
        {255,2},{21,2},{21,2},{19,1},{21,1},{255,2},{21,2},{19,2},{19,1},{21,1},//10
        {255,2},{21,2},{21,2},{19,1},{21,1},{255,2},{21,2},{19,2},{19,1},{21,1},//10
        {255,2},{21,2},{21,2},{19,1},{21,1},{255,2},{21,2},{19,2},{19,1},{21,1},//10
        {255,2},{21,2},{21,2},{19,1},{21,1},{255,2},{21,2},{19,2},{19,1},{21,1},//10
        {255,2},{21,2},{21,2},{19,1},{21,1},{255,2},{21,2},{19,2},{19,1},{21,1},//10
        {255,2},{21,2},{21,2},{19,1},{21,1},{255,2},{36,2},{35,2},{31,2},//9
        {31,2},{33,1},{33,3},{31,2},{31,2},{33,1},{33,3},{31,2},//8
        {31,2},{33,1},{33,3},{31,2},{33,2},{35,2},{36,2},{38,2},//8
        {35,4},{31,4},{41,4},{38,4},//4
        {38,3},{38,3},{40,2},{255,2},{36,2},{35,2},{31,2},//7
        {31,2},{33,1},{33,3},{31,2},{31,2},{33,1},{33,3},{31,2},//8
        {31,2},{33,1},{33,3},{31,2},{33,2},{35,2},{36,2},{38,2},//8
        {33,4},{255,4},{33,2},{35,2},{36,2},{38,2},//6
        {35,4},{31,4},{28,4},{31,4},//4
        {31,2},{33,1},{33,3},{36,2},{35,2},{31,1},{28,1},{28,2},{31,2},//9
        {31,2},{33,1},{33,17},{255,12},//4--145
        {30,8},{30,2},{28,2},{30,2},{32,2},//5
        {30,8},{30,2},{28,2},{30,2},{32,2},//5
        {33,8},{33,2},{35,2},{33,2},{32,2},//5
        {33,2},{32,2},{30,2},{37,2},{33,8},//5
        {30,8},{30,2},{28,2},{30,2},{32,2},//5
        {30,8},{30,2},{28,2},{30,2},{32,2},//5
        {33,4},{26,4},{32,2},{30,2},{28,2},{30,2},//6
        {28,6},{26,2},{26,8},//3--184
        {33,2},{33,1},{33,2},{33,1},{33,4},{33,2},{32,2},{31,2},//8
        {29,4},{29,2},{37,1},{37,7},{37,1},{37,1},//6
        {37,2},{35,2},{33,2},{20,2},{35,1},{33,2},{32,3},{30,2},//8
        {28,3},{28,3},{26,2},{30,8},//4
        {30,2},{30,1},{30,2},{30,1},{30,4},{30,2},{32,2},{32,2},//8
        {32,4},{32,2},{28,1},{28,5},{255,2},{28,2},//6
        {26,4},{26,2},{25,2},{26,2},{28,1},{30,3},{30,2},//7
        {30,6},{28,1},{26,1},{28,8},//4
        {37,3},{255,2},{38,3},{255,2},{37,3},{255,3},//5--240
        {255,5},{36,2},{35,2},{31,2},//4
        {31,2},{33,1},{33,3},{31,2},{31,2},{33,1},{33,3},{31,2},//8
        {31,2},{33,1},{33,3},{31,2},{33,2},{35,2},{36,2},{38,2},//8
        {35,4},{31,4},{41,4},{38,4},//4
        {38,3},{38,3},{40,2},{255,2},{36,2},{35,2},{31,2},//7
        {31,2},{33,1},{33,3},{31,2},{31,2},{33,1},{33,3},{31,2},//8
        {31,2},{33,1},{33,3},{31,2},{33,2},{35,2},{36,2},{38,2},//8
        {33,5},{255,3},{33,2},{35,2},{36,2},{38,2},//6//////////////
        {35,3},{31,3},{28,3},//3////////////////////////
        {255,2},{36,2},{35,2},{31,2},//4
        {31,2},{33,1},{33,3},{31,2},{31,2},{33,1},{33,3},{31,2},//8
        {31,2},{33,1},{33,3},{31,2},{33,2},{35,2},{36,2},{38,2},//8
        {35,4},{31,4},{41,4},{38,4},//4
        {38,3},{38,3},{40,2},{255,2},{36,2},{35,2},{31,2},//7
        {31,2},{33,1},{33,3},{31,2},{31,2},{33,1},{33,3},{31,2},//8
        {31,2},{33,1},{33,3},{31,2},{33,2},{35,2},{36,2},{38,2},//8
        {33,5},{255,3},{33,2},{35,2},{36,2},{38,2},//6/////////////////
        {35,4},{31,4},{28,4},{31,4},//4
        {31,2},{33,1},{33,3},{36,2},{35,2},{31,1},{28,1},{28,2},{31,2},//9
        {31,2},{33,1},{33,17},{255,12},//4--366
};
void delay(u16 a)
{
        u8 i;
        while(a--)
        {
                i=110;
                while(i--);
        }
}
void init()
{
        unsigned long auxnum;
        delay(10);
        AUXR|=0x80;//T0不分频,12倍速
        TMOD|=0X1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fulllength=366;
        tune=-1;
        speed=115;

        auxnum=7500/speed;
        auxnum*=1000;
        auxnum=65536-auxnum;
        spH=auxnum>>8;
        spL=auxnum%16;

        TH0=f[music[disp][0]+tune][0];//给定时器0赋初值
        TL0=f[music[disp][0]+tune][1];
        TH1=spH;//一个16分音符
        TL1=spL;
        ET0=1;//打开定时器中断允许
        ET1=1;
        EA=1;//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TR1=1;
}
void main()
{
        init();
        P1M0=0x01;
        while(1)
        {
                if(length>music[disp][1])
                {
                        TR0=0;
                        length=0;
                        disp++;
                        if(disp>=fulllength)
                        {
                                delay(2000);
                                disp=0;
                        }
                        TR0=1;
                        delay(100);
                        if(music[disp][0]==255)//空音
                                TR0=0;
                        else
                        {
                                TH0=reH=f[music[disp][0]+tune][0];
                                TL0=reL=f[music[disp][0]+tune][1];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reH;
        TL0=reL;
        output=~output;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spH;//一个16分音符
        TL1=spL;
        length++;
}

以上资料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
感谢分享,拿去测试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