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让各位帮忙看看关于51单片机外部中断行列式键盘的问题

楼主:
问题是这样的,仿真开始后,仅有左侧的四个键能够正确触发中断,并且使右侧相应的发光二极管点亮,但是右侧的四个按键不能正确触发外部中。
keil编译过程无报错
由于键盘仅为此电路的一部分所以只截了相关的部分以及程序

这是这部分的电路图
下面是相关的部分单片机程序
sbit A15=P2^7;
sbit A14=P2^6;
sbit A13=P2^5;
sbit A12=P2^4;

uchar key_buf[]={0xf5,0xed,0xdd,0xbd,0xf3,0xeb,0xdb,0xbb};//键值

void main()
{

        P1=0x87
        IT0=1
        EX0=1
        EA=1

void get_key()interrupt 0//按键检测以及上下限调整
{
        char key_scan[]={0xf7,0xef,0xdf,0xbf};//列线扫描
        char i=0,j=0;
        for(i=0;i<2;i++)
        {
                P1=key_scan[i];
                for(j=0;j<8;j++)
                {
                        if(key_buf[j]==P1)
                        {
                                switch(j)
                                {
                                        case 0:flag=1;Hmax();A12=0;break;//Hmax+
                                        case 1:flag=0;Hmax();A12=0;break;//Hmax-
                                        case 2:flag=1;Hmin();A13=0;break;//Hmin+
                                        case 3:flag=0;Hmin();A13=0;break;//Hmin-
                                        case 4:flag=1;Tmax();A14=0;break;//Tmax+
                                        case 5:flag=0;Tmax();A14=0;break;//Tmax-
                                        case 6:flag=1;Tmin();A15=0;break;//Tmin+
                                        case 7:flag=0;Tmin();A15=0;break;//Tmin-
                                }
                                        delay_ms(225);
                delay_ms(225);
                delay_ms(225);
                delay_ms(225);
                                A12=1;A13=1;A14=1;A15=1;                        }
                }
        }
        P1=0x87;//按键扫描初始化
}

希望各位老哥不吝赐教!!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A(2020-05-29):
信息太少,图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