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这个电阻值是怎样的,如果电压为12V是不是可以串联三个相同的LED灯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5-29):
建议你用仿真软件试一下,你这样子会有更清晰的认识;你需要知道的是VF值、输入电压、电阻值,用到的计算公式是欧姆定律U=IR,功率计算P=UI。希望能帮到你,谢谢!

网友B:
二极管正向导通,在二极管发光情况下正向压降变化范围很小,计算时可以取中间恒定压降,二极管发光电流有一个变化范围,根据发光需求和安全寿命取一个合适的值。三极管Q1完全导通状态下CE端压降基本恒定。电源电压减去二极管和三极管压降既得出电阻两端电压,这个电压除以二极管发光电流就是电阻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