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错误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code'

楼主(2020-05-29):
#include<STC90C5xAD.H>
#define yh 0x80
#define er 0x80+0x40
int count;
sbit du=P2^6;
sbit we=P2^7;
//DS1302时钟芯片与C51之间的引脚连接定义
sbit IO=P1^0;
sbit SCLK=P1^1;
sbit RST=P1^2;
sbit ACC0=ACC^0;
sbit ACC7=ACC^7;
//校时按键与C51的引脚连接定义
sbit key1=P3^4;                                //设置键
sbit key2=P3^5;                                //加键
sbit key3=P3^6;                                //减键
sbit buzzer=P2^4;                              //蜂鸣器,通过三极管8550驱动,端口低电平响
/***********************固定时间字符设置*****************/
uchar code tab1[]={"2013-  -   "};               //年显示的固定字符
uchar code tab2[]={"  :  :  "};                  //时间显示的固定字符
sbit rs = P2^2;                                 //1602使能端
sbit rw = P2^1;
sbit en = P2^0;
sbit led=P1^1;
unsigned int scale;                             //占空比控制变量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a,miao,shi,fen,ri,yue,nian,week,flag,key1n,temp;
#define RS_CLR RS=0
#define RS_SET RS=1
#define RW_CLR RW=0
#define RW_SET RW=1
#define EN_CLR EN=0
#define EN_SET EN=1
uchar da1=0,da2=0,da3=0;
double Data,c;
char b[5]="";
uchar ADC_Chanul_Turn=0;
void delay(uint xms)                            //延时函数,有参函数
{
        uint x,y;
        for(x=xms;x>0;x--)
         for(y=110;y>0;y--);
}
/********液晶写入指令函数与写入数据函数,以后可调用**************/
write_1602com(uchar com)                       //液晶写入指令函数
{
        rs=0;                                        //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指令
        rw=0;                                       //读写选择置为写
        P0=com;                                     //送入数据
        delay(1);
        en=1;                                       //拉高使能端,为制造有效的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en=0;                                       //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write_1602dat(uchar dat)                        //液晶写入数据函数
{
        rs=1;                                    //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数据
        rw=0;                                   //读写选择置为写
        P0=dat;                                  //送入数据
        delay(1);
        en=1;                                    //en置高电平,为制造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en=0;                                    //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lcd_init()                                  //液晶初始化函数
{
        write_1602com(0x38);                      //设置液晶工作模式,意思:16*2行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write_1602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6);                      //整屏不移动,光标自动右移
        write_1602com(0x01);                      //清显示
        write_1602com(yh+1);                      //日历显示固定符号从第一行第1个位置之后开始显示
        for(a=0;a<14;a++)
        {
        write_1602dat(tab1[a]);                      //向液晶屏写日历显示的固定符号部分
        //delay(3);
        }
        write_1602com(er+2);                       //时间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从第2个位置后开始显示
        for(a=0;a<8;a++)
        {
        write_1602dat(tab2[a]);                      //写显示时间固定符号,两个冒号
        //delay(3);
        }
}
/***************DS1302有关子函数********************/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                           //写一个字节
{
        ACC=dat;
        RST=1;
        for(a=8;a>0;a--)
        {
                IO=ACC0;
                SCLK=0;
                SCLK=1;
                ACC=ACC>>1;
        }
}
uchar read_byte()                                   //读一个字节
{
        RST=1;
        for(a=8;a>0;a--)
        {
                ACC7=IO;
                SCLK=1;
                SCLK=0;
                ACC=ACC>>1;
        }
        return (ACC);
}
//----------------------------------------
void write_1302(uchar add,uchar dat)                   //向1302芯片写函数,指定写入地址,数据
{
        RST=0;
        SCLK=0;
        RST=1;
        write_byte(add);
        write_byte(dat);
        SCLK=1;
        RST=0;
}
uchar read_1302(uchar add)                          //从1302读数据函数,指定读取数据来源地址
{
        uchar temp;
        RST=0;
        SCLK=0;
        RST=1;
        write_byte(add);
        temp=read_byte();
        SCLK=1;
        RST=0;
        return(temp);
}
uchar BCD_Decimal(uchar bcd)                    //BCD码转十进制函数,输入BCD,返回十进制
{
uchar Decimal;
Decimal=bcd>>4;
return(Decimal=Decimal*10+(bcd&=0x0F));
}
//--------------------------------------
void ds1302_init()                              //1302芯片初始化子函数(2010-01-07,12:00:00,week4)
{
RST=0;
SCLK=0;
write_1302(0x8e,0x00);                      //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0,0x00);                     //向DS1302内写秒寄存器80H写入初始秒数据00
write_1302(0x82,0x00);                     //向DS1302内写分寄存器82H写入初始分数据00
write_1302(0x84,0x12);                     //向DS1302内写小时寄存器84H写入初始小时数据12
write_1302(0x8a,0x04);                     //向DS1302内写周寄存器8aH写入初始周数据4
write_1302(0x86,0x07);                     //向DS1302内写日期寄存器86H写入初始日期数据07
write_1302(0x88,0x01);                     //向DS1302内写月份寄存器88H写入初始月份数据01
write_1302(0x8c,0x10);                     //向DS1302内写年份寄存器8cH写入初始年份数据10
write_1302(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
                                         //时分秒显示子函数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           //向LCD写时分秒,有显示位置加、现示数据,两个参数
{
        uchar gw,sw;
        gw=dat%10;                             //取得个位数字
        sw=dat/10;                              //取得十位数字
        write_1602com(er+add);                   //er是头文件规定的值0x80+0x40
        write_1602dat(0x30+sw);                  //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dat(0x30+gw);                  //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
                                        //年月日显示子函数
void write_nyr(uchar add,uchar dat)           //向LCD写年月日,有显示位置加数、显示数据,两个参数
{
        uchar gw,sw;
        gw=dat%10;                             //取得个位数字
        sw=dat/10;                              //取得十位数字
        write_1602com(yh+add);                  //设定显示位置为第一个位置+add
        write_1602dat(0x30+sw);                  //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dat(0x30+gw);                 //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
void write_week(uchar week)               //写星期函数
{
        write_1602com(yh+0x0c);                //星期字符的显示位置
        switch(week)
        {
                case 1:write_1602dat('M');             //星期数为1时,显示
                           write_1602dat('O');
                           write_1602dat('N');
                           break;

                case 2:write_1602dat('T');             //星期数据为2时显示
                           write_1602dat('U');
                           write_1602dat('E');
                           break;

                case 3:write_1602dat('W');           //星期数据为3时显示
                           write_1602dat('E');
                           write_1602dat('D');
                           break;

                case 4:write_1602dat('T');            //星期数据为4是显示
                           write_1602dat('H');
                           write_1602dat('U');
                           break;

                case 5:write_1602dat('F');            //星期数据为5时显示
                           write_1602dat('R');
                           write_1602dat('I');
                           break;

                case 6:write_1602dat('S');            //星期数据为6时显示
                           write_1602dat('T');
                           write_1602dat('A');
                           break;

                case 7:write_1602dat('S');            //星期数据为7时显示
                           write_1602dat('U');
                           write_1602dat('N');
                           break;
}
}
//****************键盘扫描有关函数**********************//
void keyscan()
{
        if(key1==0)                          //key1为功能键(设置键)
        {
        delay(9);                               //延时,用于消抖动
        if(key1==0)                            //延时后再次确认按键按下
        {
    buzzer=0;                           //蜂鸣器短响一次
    delay(20);
    buzzer=1;
        while(!key1);
        key1n++;
        if(key1n==9)
                key1n=1;                           //设置按键共有秒、分、时、星期、日、月、年、返回,8个功能循环
        switch(key1n)
        {

        case 1: TR0=0;                          //关闭定时器
                        //TR1=0;
                        write_1602com(er+0x09);           //设置按键按动一次,秒位置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f);              //设置光标为闪烁
                           temp=(miao)/10*16+(miao)%10;     //秒数据写入DS1302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0,0x80|temp);//miao
                    write_1302(0x8e,0x80);
                           break;
        case 2:  write_1602com(er+6);             //按2次fen位置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 3: write_1602com(er+3);               //按动3次,shi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 4: write_1602com(yh+0x0e);           //按动4次,week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 5: write_1602com(yh+0x0a);           //按动5次,ri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 6: write_1602com(yh+0x07);           //按动6次,yue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 7: write_1602com(yh+0x04);           //按动7次,nian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 8:
                        write_1602com(0x0c);              //按动到第8次,设置光标不闪烁
                        TR0=1;                          //打开定时器
         temp=(miao)/10*16+(miao)%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0,0x00|temp);        //miao数据写入DS1302
                   write_1302(0x8e,0x80);
            break;

        }
        }
        }
//------------------------------加键key2----------------------------        //
        if(key1n!=0)                          //当key1按下以下。再按以下键才有效(按键次数不等于零)
        {
        if(key2==0)                          //上调键
        {
        delay(10);
        if(key2==0)
        {
    buzzer=0;                         //蜂鸣器短响一次
    delay(20);
    buzzer=1;
        while(!key2);
        switch(key1n)
        {
        case 1:miao++;                        //设置键按动1次,调秒
                if(miao==60)
                        miao=0;
                        write_sfm(0x08,miao);
                        temp=(miao)/10*16+(miao)%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0,temp);
                           write_1302(0x8e,0x80);
                        write_1602com(er+0x09);
                        //write_1602com(0x0b);
                        break;
        case 2:fen++;
                if(fen==60)
                        fen=0;
                        write_sfm(0x05,fen);
                        temp=(fen)/10*16+(fen)%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2,temp);
                           write_1302(0x8e,0x80);
                        write_1602com(er+6);
                        break;
        case 3:shi++;
                if(shi==24)
                        shi=0;
                        write_sfm(2,shi);
                        temp=(shi)/10*16+(shi)%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4,temp);
                           write_1302(0x8e,0x80);
                        write_1602com(er+3);
                        break;
        case 4:week++;
                if(week==8)
                        week=1;
            write_1602com(yh+0x0C) ;
                        write_week(week);
            temp=(week)/10*16+(week)%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a,temp);
                           write_1302(0x8e,0x80);
                        write_1602com(yh+0x0e);
                        break;
        case 5:ri++;
                if(ri==32)
                        ri=1;
                        write_nyr(9,ri);
                        temp=(ri)/10*16+(ri)%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6,temp);
                           write_1302(0x8e,0x80);
                        write_1602com(yh+10);
                        break;
        case 6:yue++;
                if(yue==13)
                        yue=1;
                        write_nyr(6,yue);
                        temp=(yue)/10*16+(yue)%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8,temp);
                           write_1302(0x8e,0x80);
                        write_1602com(yh+7);
                        break;
        case 7:nian++;
                 if(nian==100)
                        nian=0;
                        write_nyr(3,nian);
            temp=(nian)/10*16+(nian)%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c,temp);
                           write_1302(0x8e,0x80);
                        write_1602com(yh+4);
                        break;
        }
        }
        }
        //------------------减键key3,各句功能参照'加键'注释---------------//
        if(key3==0)
        {
        delay(10);                               //调延时,消抖动
        if(key3==0)
        {
    buzzer=0;                           //蜂鸣器短响一次
    delay(20);
    buzzer=1;
        while(!key3);
        switch(key1n)
        {
                case 1:miao--;
                    if(miao==-1)
                            miao=59;
                            write_sfm(0x08,miao);
                temp=(miao)/10*16+(miao)%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0,temp);
                              write_1302(0x8e,0x80);
                            write_1602com(er+0x09);
                            //write_1602com(0x0b);
                            break;
                case 2:fen--;
                        if(fen==-1)
                                fen=59;
                            write_sfm(5,fen);
                            temp=(fen)/10*16+(fen)%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2,temp);
                            write_1302(0x8e,0x80);
                            write_1602com(er+6);
                            break;
                case 3:shi--;
                         if(shi==-1)
                                shi=23;
                        write_sfm(2,shi);
                        temp=(shi)/10*16+(shi)%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4,temp);
                           write_1302(0x8e,0x80);
                        write_1602com(er+3);
                        break;
                case 4:week--;
                                if(week==0)
                                        week=7;
            write_1602com(yh+0x0C);
                    write_week(week);
                        temp=(week)/10*16+(week)%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a,temp);
                           write_1302(0x8e,0x80);
                        write_1602com(yh+0x0e);
                        break;
                case 5:ri--;
                                if(ri==0)
                                        ri=31;
                        write_nyr(9,ri);
                        temp=(ri)/10*16+(ri)%10;     //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      //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6,temp);      //向DS1302内写日期寄存器86H写入调整后的日期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10);     //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6:yue--;
                                if(yue==0)
                                        yue=12;
                        write_nyr(6,yue);
                        temp=(yue)/10*16+(yue)%10; //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      //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8,temp);      //向DS1302内写月份寄存器88H写入调整后的月份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7);      //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7:nian--;
                 if(nian==-1)
                        nian=99;
                        write_nyr(3,nian);
       temp=(nian)/10*16+(nian)%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      //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c,temp);      //向DS1302内写年份寄存器8cH写入调整后的年份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4);       //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
        }
        }
        }
}
void init()                          //定时器、计数器设置函数
{
        TMOD=0x11;                      //指定定时/计数器的工作方式为3
        TH0=0;                           //定时器T0的高四位=0
        TL0=0;                           //定时器T0的低四位=0
        EA=1;                            //系统允许有开放的中断
        ET0=1;                           //允许T0中断
        TR0=1;                           //开启中断,启动定时器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取得并显示日历和时间,同时对A/D转换初始化
{
        TH0=(65536-500)/256;                     //高八位
TL0=(65536-500)%256;             //低八位
        InitADC();
                                   //读取秒时分周日月年七个数据
miao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1));
        fen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3));
        shi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5));
        ri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7));
        yue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9));
        nian=BCD_Decimal(read_1302(0x8d));
        week=BCD_Decimal(read_1302(0x8b));
                                         //显示温度、秒、时、分数据:

    write_sfm(8,miao);            //秒,从第二行第8个字后开始显示(调用时分秒显示子函数)
        write_sfm(5,fen);                //分,从第二行第5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write_sfm(2,shi);                //小时,从第二行第2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显示日、月、年数据:
        write_nyr(9,ri);                //日期,从第二行第9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write_nyr(6,yue);              //月份,从第二行第6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write_nyr(3,nian);              //年,从第二行第3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write_week(week);
}

/*------------------------------------------------
                  ADC函数
------------------------------------------------*/
void InitADC()                //初始AD寄存器
{
            P1ASF=0Xd0;         //0xff设置P1口全部为ADC通道,0X20:二进制:1100,0000设置P1.6,P1.7口为ADC通道
        ADC_RES=0X00;           //清除高8位缓冲数据
                if(ADC_Chanul_Turn%3==0)//外部基准电压
                {
                    ADC_CONTR=0xF6;  //AD转换控制寄存器,1110,0110,(110:P16口)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ADC_CONTR=0xee; //1110,1110(清零Flag,置位Start)
                 }
            if(ADC_Chanul_Turn%3==1)
                {
                ADC_CONTR=0xF7; //AD转换控制寄存器,1110,0111,(111:P17口)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ADC_CONTR=0xef;              //1110,1111(清零Flag,置位Start)
             }
                 if(ADC_Chanul_Turn%3==2)
                {
                ADC_CONTR=0xF4;    //AD转换控制寄存器,1110,0100,(100:P14口)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ADC_CONTR=0xec;             //1110,1111(清零Flag,置位Start)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static unsigned int hh ;     //tt用来保存当前时间在一秒中的比例位置
      scale=8;
      hh++;                 //每250微秒增加1
      if(hh==10)             //2.5毫秒的时钟周期
       {
        hh=0;               //使tt=0,开始新的PWM周期
        led=1;              //使LED灯亮
       }
      if(scale==hh)          //按照当前占空比切换输出为高电平
      led=0;               //使LED灯灭
}
void timer1()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开定时器0
    TL0=(65536-50000)%256;
          if(buzzer==1)
            {
                 count++;
                 if(count>=3600)
                  {led=0;}
                }
         else
                     {led=1;count=0;}
        }
void adc_isr() interrupt 5                    //FLAG标志位置位触发中断,没有设优先级,但是同优先级下定时器0更高
{
   if(ADC_Chanul_Turn%3==0)        //外部基准电压
   {
       da1=ADC_RES;                                    //获取转换结果
           Data=((double)da1/256)*5;               //取八位计算基准电压Data,
           c =Data;
           c=Data*100;                          //将转换后的值扩大100倍
       }
   if(ADC_Chanul_Turn%3==1)
   {
       da2=ADC_RES;                                     //获取转换结果
           Data=((double)da2/256)*5;                 //取八位计算实际值Data,
           c =Data;
           c=Data*100;                           //将转换后的值扩大100倍
       }
   if(ADC_Chanul_Turn%3==2)
   {
       da3=ADC_RES;                                     //获取转换结果
              Data=((double)da3/256)*5;             //取八位计算实际值Data,
              c=Data*100;                           //将转换后的值扩大100倍
       }
         ADC_CONTR&=0xEF;                 //标志位清零
         ADC_Chanul_Turn++;
   I     f(ADC_Chanul_Turn==252)
         ADC_Chanul_Turn=0;
}
void main()
{
du=0;
        we=0;
        lcd_init();                           //调用液晶屏初始化子函数
        ds1302_init();                       //调用DS1302时钟的初始化子函数
        init();                              //调用定时计数器的设置子函数
buzzer=0;                          //蜂鸣器长响一次
delay(80);
buzzer=1;
TMOD=0x21;
        TH0=(65536-500)/256;                //开定时器0
TL0=(65536-500)%256;
        TH1=0x06 ;                         //开定时器1
TL1=0x06;
        EA=1;                                                                //开全局中断
        ET0=1;                                                             //允许定时器零中断
        ET1=1;
        EADC=1;                           //允许ADC中断
        TR0=1;
        TR1=1;
        while(1)
        {
  keyscan();                         //调用键盘扫描子函数
         if(c>0&&c<=100)    {scale=9;}            //占空90%
         if(c>200&&c<250)   {scale=5;}                //占空50%
         if(c>=350)         {scale=2;}                //占空20%
        }
}

楼主:
头文件改了,没用。分号删了重加,没用。重新定义uchar,没用,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一 #define unsigned char uchar;是否多了“;”
二 把uchar 改成unsigned char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头文件改了,没用。分号删了重加,没用。重新定义uchar,没用,不知道怎么回事

出现这个错误提示是因为下面两条预处理多了分号,并且位置错误,要放在头文件下面。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其实这个程序是楼主拼凑而来,随意组合形成的错误还有很多没有显现出来,进一步编辑就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