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我需要一个能做到30个按键扫描的键盘用51单片机

楼主:
需要用lcd液晶显示来显示按键扫描里哪里没有被按下希望得到大神指点

网友A(2020-05-29):
使用ADC端口加分压电阻,三四个端口就可以有30个按键了,自己参考一下

网友B:
除了按下的就是都没按下!

网友C:
可以使用IO扩展电路,或IO和电阻矩阵电路来创建大键盘。

网友D:
给你写一个5*6矩阵键盘数码管动态显示示例参考,端口可以按实际需要自行更改,再把数码管显示改为LCD显示。

//P1.0~1.5接行线,P1.6~1.7、P2.0~2.2接列线
//数码管显示键值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PD (P2&0x07)<<8|P1 //宏定义5*6矩阵端口
sbit wela1=P2^6;//数码管十位
sbit wela2=P2^7;//数码管个位
uchar code table[]={//共阴数码管段码"0~f"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int key=0;                                                        //键值变量
uchar ge,shi;
bit flag;

void PX(uint i)                                        //写入16位数据
{
        P1=i;
        P2&=0xf8;//清0 P2低3位不影响高5位状态
        P2|=i>>8;//
}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程序
{
        static bit sign=0;                                //按键自锁标志
        static uint count=0;                        //消抖计数变量
        uint num=0;                                                //临时变量
        PX(0x07C0);                                                //赋值PX 11111 000000
        num=PD;                                                        //保存PD值 xxxxx 000000,x为0或1
        if(num!=0x07C0)                                        //检测有按键按下
        {
                if(++count>=10 && sign==0)  //根据主循环周期调整约10~20ms
                {
                        sign=1;                                        //按键自锁标志置1
                        num|=0x003f;                        //保存num按位或003f值 xxxxx 111111
                        PX(num);                                //赋值PX              xxxxx 111111
                        num=PD;                                        //保存PD值            xxxxx xxxxxx
                        switch(num)
                        {
                                case 0x07be: key= 1; break;//011110 111110
                                case 0x077e: key= 2; break;//011101 111110
                                case 0x06fe: key= 3; break;//011011 111110
                                case 0x05fe: key= 4; break;//010111 111110
                                case 0x03fe: key= 5; break;//001111 111110

                                case 0x07bd: key= 6; break;//011110 111101
                                case 0x077d: key= 7; break;//011101 111101
                                case 0x06fd: key= 8; break;//011011 111101
                                case 0x05fd: key= 9; break;//010111 111101
                                case 0x03fd: key=10; break;//001111 111101

                                case 0x07bb: key=11; break;//011110 111011
                                case 0x077b: key=12; break;//011101 111011
                                case 0x06fb: key=13; break;//011011 111011
                                case 0x05fb: key=14; break;//010111 111011
                                case 0x03fb: key=15; break;//001111 111011

                                case 0x07b7: key=16; break;//011110 110111
                                case 0x0777: key=17; break;//011101 110111
                                case 0x06f7: key=18; break;//011011 110111
                                case 0x05f7: key=19; break;//010111 110111
                                case 0x03f7: key=20; break;//001111 110111

                                case 0x07af: key=21; break;//011110 101111
                                case 0x076f: key=22; break;//011101 101111
                                case 0x06ef: key=23; break;//011011 101111
                                case 0x05ef: key=24; break;//010111 101111
                                case 0x03ef: key=25; break;//001111 101111

                                case 0x079f: key=26; break;//011110 011111
                                case 0x075f: key=27; break;//011101 011111
                                case 0x06df: key=28; break;//011011 011111
                                case 0x05df: key=29; break;//010111 011111
                                case 0x03df: key=30; break;//001111 011111
                        }
                }
        }
        else                                                //键抬起
        {
                sign=0;                                        //按键自锁标志清0
                count=0;                                //消抖计数清0
        }
}
void main()                                                //主函数
{
        while(1)
        {
                keyscan();                                //按键扫描程序
                if(flag)
                {
                        P0=0x00;
                        wela1=0;
                        wela2=1;
                        P0=table[key/10];
                        flag=~flag;
                }
                else
                {
                        P0=0x00;
                        wela1=1;
                        wela2=0;
                        P0=table[key%10];
                        flag=~flag;
                }
        }
}

网友E:
可以做成按钮矩阵链接占用11个IO口

网友F:
有很多种方法:
第一种:采用独立按键直接并接到I/O口上;
优点:程序和硬件电路都简单;
缺点:占用过多的I/O口,需用到I/O口比较多的单片机;
第二种:矩阵扫描,使用12个I/O口,就可以扫描6x6=36个按键,只需用到30个按键就能完成此功能;
优点:硬件电路简单;
缺点:矩阵按键扫描程序变得更复杂;
第三种:采用并转串芯片增加I/O口,例如74HC165;
缺点:须另加多片165芯片,硬件电路复杂,软件也相对复杂
第四种:采用自带ADC的单片机;每个开关都接上不同的分压比,将不同的电压值送入单片机ADC处理,转换成对应的ADC数值,再通过程序对应每个开关,即可实现一个I/O口扫描30个按键;
优点:占用极少的I/O资源,电路也相对容易;
缺点:需要用到带ADC的单片机,如STC12C5612AD;

以上方法都可以实现30个按键的扫描!!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使用ADC端口加分压电阻,三四个端口就可以有30个按键了,自己参考一下

谢谢大佬提供新思路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可以使用IO扩展电路,或IO和电阻矩阵电路来创建大键盘。

谢谢,我去查一下资料

网友B:
不用扩展不用6*6,使用4*4就可以组合实现32个按键,之前发布的电路图已经24个按键了,可再加8个按键。

网友B:
这个图调整的精致点好看点

网友B:
2种按键扫描结合起来即可实现32按键功能。4*4矩阵按键扫描代码也不多可参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给你写一个5*6矩阵键盘数码管动态显示示例参考,端口可以按实际需要自行更改,再把数码管显示改为LCD显示。 ...

谢谢大佬

网友G:
谢谢大佬提供思路,我现在是使用的38译码器来设计的,我的按键都是常开继电器,我想通电后线路无误,其对应的继电器就会闭合,但是我没技术找到比较好的存储按键信息的方法,我想用显示屏来显示某号继电器未闭合。请问大佬有案例供我们初学者学习的吗

网友B:
你的30个常开继电器触点按4*4矩阵按键电路接法来检测?如果是的话,那么,对应不同的IO读取值,是可以判断哪个没闭合。

网友B:
扯点闲篇,这是刚设计出来的使用数码管显示A-Z字母,有些字母需要一点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