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51单片机技术开发的一款家庭安全系统(防盗、防火、防有害气体泄漏)

楼主(2020-05-29):
带lcd液晶显示,热释电红外线、温度传感器、有害气体传感器部分代码(全部代码和原理图等请下载附件)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以后unsigned char就可以用uchar代替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以后unsigned int 就可以用uint 代替

sfr ISP_DATA  = 0xe2;                                        // 数据寄存器
sfr ISP_ADDRH = 0xe3;                                        // 地址寄存器高八位
sfr ISP_ADDRL = 0xe4;                                        // 地址寄存器低八位
sfr ISP_CMD   = 0xe5;                                        // 命令寄存器
sfr ISP_TRIG  = 0xe6;                                        // 命令触发寄存器
sfr ISP_CONTR = 0xe7;                                        // 命令寄存器

sbit Anf_P    = P1^0;                                        // 人体安防模块
sbit DQ       = P1^1;                                        // 温度传感器的引脚
sbit ADC_CS   = P1^2;                                 // ADC0832的CS引脚
sbit ADC_CLK  = P1^3;                                 // ADC0832的CLK引脚
sbit ADC_DAT  = P1^4;                                 // ADC0832的DI/DO引脚
sbit LcdRs_P  = P2^7;                     // 1602液晶的RS管脚
sbit LcdRw_P  = P2^6;                     // 1602液晶的RW管脚
sbit LcdEn_P  = P2^5;                     // 1602液晶的EN管脚
sbit Key1_P   = P3^2;                                        // 设置按键
sbit Key2_P   = P3^3;                                        // 减按键
sbit Key3_P   = P3^4;                                        // 加按键
sbit Key4_P   = P3^5;                                        // 布防/撤防按键
sbit Buzzer_P = P2^0;                                        // 蜂鸣器
sbit Led1_P   = P2^3;                                        // 报警灯1,人体报警
sbit Led2_P   = P2^2;                                        // 报警灯2,温度报警
sbit Led3_P   = P2^1;                                        // 报警灯3,烟雾报警

uchar gFlag=0;                                                                // 为0是撤防,为1是布防
uchar gMqAlarm;                                                                // 烟雾报警值
int   gTempAlarm;                                                        // 温度报警值

/*********************************************************/
// 单片机内部EEPROM不使能
/*********************************************************/
void ISP_Disable()
{
        ISP_CONTR = 0;
        ISP_ADDRH = 0;
        ISP_ADDRL = 0;
}

/*********************************************************/
// 从单片机内部EEPROM读一个字节,从0x2000地址开始
/*********************************************************/
unsigned char EEPROM_Read(unsigned int add)
{
        ISP_DATA  = 0x00;
        ISP_CONTR = 0x83;
        ISP_CMD   = 0x01;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add>>8);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add&0xff);
        // 对STC89C51系列来说,每次要写入0x46,再写入0xB9,ISP/IAP才会生效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ISP_Disable();
        return (ISP_DATA);
}

/*********************************************************/
// 往单片机内部EEPROM写一个字节,从0x2000地址开始
/*********************************************************/
void EEPROM_Write(unsigned int add,unsigned char ch)
{
        ISP_CONTR = 0x83;
        ISP_CMD   = 0x02;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add>>8);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add&0xff);
        ISP_DATA  = ch;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ISP_Disable();
}

/*********************************************************/
// 擦除单片机内部EEPROM的一个扇区
// 写8个扇区中随便一个的地址,便擦除该扇区,写入前要先擦除
/*********************************************************/
void Sector_Erase(unsigned int add)
{
        ISP_CONTR = 0x83;
        ISP_CMD   = 0x03;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add>>8);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add&0xff);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ISP_Disable();
}

/*********************************************************/
// 毫秒级的延时函数,time是要延时的毫秒数
/*********************************************************/
void DelayMs(uint time)
{
        uint i,j;
        for(i=0;i<time;i++)
                for(j=0;j<112;j++);
}

/*********************************************************/
// 延时15微秒
/*********************************************************/
void Delay15us(void)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复位DS18B20(初始化)
/*********************************************************/
void DS18B20_ReSet(void)
{
        uchar i;
        DQ=0;
        i=240;
        while(--i);
        DQ=1;
        i=30;
        while(--i);
        while(~DQ);
        i=4;
        while(--i);
}

/*********************************************************/
// 向DS18B20写入一个字节
/*********************************************************/
void DS18B20_WriteByte(uchar dat)
{
        uchar j;
        uchar btmp;

        for(j=0;j<8;j++)
        {
                btmp=0x01;
                btmp=btmp<<j;
                btmp=btmp&dat;

                if(btmp>0)                // 写1
                {
                        DQ=0;
                        Delay15us();
                        DQ=1;
                        Delay15us();
                        Delay15us();
                        Delay15us();
                        Delay15us();
                }
                else                        // 写0
                {
                        DQ=0;
                        Delay15us();
                        Delay15us();
                        Delay15us();
                        Delay15us();
                        DQ=1;
                        Delay15us();
                }
        }
}

带源程序文件和word版

模块和总和

网友A(2023-06-12):
问一下作者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图

网友B:
这是用AD画的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