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警告***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UNRESOLVED EXTERNAL

楼主(2020-05-29):
本人真实小白,网上找到的两相四线步进电机程序,想用的单片机型号STC 89R52C,用keil4编译后出现警告如下。

  SYMBOL:  ?C_START
   MODULE:  STARTUP.obj (?C_STARTUP)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_START
   MODULE:  STARTUP.obj (?C_STARTUP)
   ADDRESS: 000DH
Program Size: data=9.0 xdata=0 code=15
creating hex file from "步进1"...
"步进1" - 0Error(s), 2 Warning(s).

源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absacc.h>
#include<math.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check_addr(void); /*地址核对*/

uchar code slave_addr[4]={00,01,02,255};   /*从机地址*/
uchar idata T0low, T0high,common_count,input_order,cmd_in_permit,interval;
uchar sent_ok,speed_change,start_up,start_end,address_true,i;

uint y1;

uint code add[100]={60006,62771,63693,64154,64430,64614,64746,64845,
64922,64983,65033,65075,65111,65141,65167,65190,65211,65229,65245,65260,
65273,65285,65296,65306,65315,65323,65331,65339,65345,65352,65358,65363,
65368,65373,65378,65382,65387,65390,65394,65398,65401,65404,65407,65410,
65413,65416,65418,65421,65423,65425,65428,65430,65432,65434,65435,65437,
65439,65441,65442,65444,65445,65447,65448,65450,65451,65452,65453,65455,
65456,65457,65458,65459,65460,65461,65462,65463,65464,65465,65466,65467,
65468,65469,65469,65470,65471,65472,65472,65473,65474,65475,65475,65476,
65477,65477,65478,65478,65479,65480,65480,65481};

sbit P2_0=P2^0; /*作输入步进电机的脉冲信号发送口*/
sbit P2_2=P2^2; /*作输入步进电机的旋转方向信号发送口*/
sbit P1_0=P1^0; /*作串口输出信号的使能口,P1_0=0时接通串口,输出信号*/
sbit WD=P1^7;   /*看门狗*/

main()
{
   P2_0=0;
   P2_2=0;  /*步进电机的旋转方向待试验后确定*/
   P1_0=1;  /*开机时需要关断,串口发送功能,需要时再接通*/
   WD=1;    /*看门狗先为1,电平翻转为喂狗*/
   i=0;
   common_count=0;
   cmd_in_permit=0;
   input_order=0;
   interval=0;
   address_true=1;
   speed_change=0;
   start_up=0;
   start_end=0;
   sent_ok=0;     //允许发送
   EA=1;          /*开放总中断*/
   TMOD=0x21;
   TH1 = 0xFD;     //波特率9600
   TL1 = 0xFD;
   SCON = 0xd0;    //设定串行口工作方式
   PCON &= 0x00;   //波特率不倍增
   SM2=1;
   TR1=1;
   ES=1;           //启动定时器1

   T2MOD=00;
   T2CON=0x00;
   RCAP2H=0xEE;    //赋T2的预置值0xA600,25MS,0xB800,20MS,0xCA00,
                   //15MS,0xDC00,10MS,0xEE00,5MS
   RCAP2L=0x00;
   TR2=1;          //启动定时器
   ET2=1;          //打开定时器2中断
do
{
        if(address_true==1)
   {
        address_true=0;
           check_addr();
}
     if(start_up==1&&start_end==0)   //第一次启动
   {
   y1=add[common_count];
   T0high=(uchar)(y1>>8);      /*取y1的高8位*/
   T0low=(uchar)(y1&0x00ff);   /*取y1的低8位*/
   TR0=1;
   ET0=1;                      /*允许T/C0中断*/
   start_end=1;
   }
   if(speed_change==1)
   {
    if(interval>=0&&interval<=0x63)
    {
    if(interval>common_count)
   {common_count=common_count+1; }
    if(interval<common_count)
   {common_count=common_count-1; }
}
   speed_change=0;
}
if(sent_ok==1)
{
   sent_ok=0;
   P1_0=0;
   for(i=0;i<=20;i++){_nop_();}

     TI=0;SBUF=T0high;
     while(TI==0);TI=0;
     TI=0; SBUF=T0low;
     while(TI==0);TI=0;

     P1_0=1;
     for(i=0;i<=20;i++) {_nop_();}

     SM2=1;
     }
}
while(1);
}

void timer0(void)interrupt 1 using 3
{
    P2_0=~P2_0;
    y1=add[common_count];
    T0high =(uchar)(y1>>8);      /*取y1的高8位*/
    T0low = (uchar)(y1&0x00ff);  /*取y1的低8位*/
    TH0=T0high;                /*高8位T0high送定时器0的TH0*/
    TL0=T0low;                 /*低8位T0low送定时器0的TL0*/
}
void timer2(void)interrupt 5 using 2
{
    TF2=0;                     /*T2溢出中断需软件清0*/
    speed_change=1;  //速度可以改变标示,以便主程序处理
    WD=!WD;                    /*MAX813喂狗*/
}

void inte_SERIAL() interrupt 4 using 1 /*串口0中断服务子程序*/
{
   uchar key_in;
   key_in=0;
   if(RI)
   }

特请大侠指教,错误在哪里;如何修改?

楼主:
又在网上找到另一个步进电机的控制程序,又建一个工程,可是编译之后仍然出现同样的警告提示:
不懂英语,翻词典好像是说要“参考未解决的外部问题”????真不知道哪里出问题?急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