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LM2576T电源电路的参数计算

楼主(2020-05-29):
如图如题,有没有带哥可以给小弟讲解一下该电源电路的参数该如何计算,求提供参数计算!感谢!

网友A:
LM2576T
去找到这个IC的官方PDF数据手册,里面会有详细的说明和元件的选择方法的

网友B:
正如楼上所说,产品数据表包含有关典型应用设计的详细信息。 按照典型电路进行设计。

网友C:
TI网站有在线计算软件的。

网友D:
你的电路图是哪儿不懂,如果是IC不懂就去查看元件手册,你的电路也没啥特殊要去理解的,2576典型应用电路看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