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无法生成HEX文件 求帮助

楼主(2020-05-29):
file:///C:\Users\1\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187951462\QQ\WinTemp\RichOle\PFGL{099Q$F(YS0}IG26]{8.pngfile:///C:\Users\1\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187951462\QQ\WinTemp\RichOle\PFGL{099Q$F(YS0}IG26]{8.png
请问这个怎么解决呢?好像是因为程序太长了,生成不了HEN文件

网友A:
keil4安装地址不对,重新装一下软件

网友B:
代码量超过限制,可以用以下方法:
http://www.51hei.com/bbs/dpj-179480-1.html

网友C:
软件没有和谐好。

网友D:
八百多行代码?还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E:
重新安装一下keil试试

网友F:
推荐重新安装软件,记着要在断网的条件下安装,安装路径不能有中文。

网友G:
是不是软件没PO解,如果不破解代码容量会很少

网友H:
谁能通过.HEX生成.c文件

网友I:
你可以重装软件试一下

网友J:
51单片机程序长度不能超过4k 就算超过长度也是可以通过编译器的只是考不进你实物单片机 你这种应该是缺乏某种文件所导致的

网友D:
重新建一个工程试试

网友K:
代码量超过限制,软件应该没有破解好,我记得破解的软件期限是今年2020年,你可能要重新生成一次许可证。

网友L:
软件破解不完整,受限

网友M:
可以重装一下keil最好装在英文路径,不要汉化

网友N:
软件未注册,代码大小受到限制了

网友O:
软件没有PO解好吧

网友P:
output那里,点击生成HEX文件

网友Q:
请重新安装keil4

网友R:
重装keil4或者装keil5试一下

网友S:
魔术棒-->Output-->勾选Create HEX file

网友T:
最好重装一下这个软件,它有时候是有一些问题的

网友U:
代码量超过限制,软件应该没有注册好,要生成一次许可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