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单片机新建工程遇到的问题 h文件和c文件的包含关系

楼主(2020-05-29):
为啥我添加的h文件和c文件是同一级的,不像前面这张图是包含关系,怎么做才能让相应的h 文件添加在c文件下面。

网友A:
你在工程里只添加c文件,编译时系统自动为你添加h文件。

网友B:
首先你得新建工程,然后保存一个名字;再新建个文件保存为.C文件,右键添加文件到组就可以了;

网友C:
将头文件与C文件放到同一个文件夹列表下,然后在C文件开头加上#include <xxx.h>
编译成功后就会自动显示所包含的头文件。

网友D:
编译,编译通过就可以了

网友E:
c是程序文件,h是头文件。头文件可以理解为体检的一些定义,是在程序执行前进行定义的,可以在程序中使用。你得程序里用到了这几个头文件所以在下面

网友F:
编译一次就行了

网友G:
直接添加那些h文件就可以。

网友H:
先把.h文件放在一个文件夹里,然后单击keil目录设置按钮,然后在"Groups “区域用鼠标单击之前的文件夹 将其选中,点击右下角的”Add Files "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找到前面我们在工程目录下手动创建文件夹下的.H文件,将其添加到工程,
注意:在文件类型中选择"All files" ,否则看不到文件,然后单击右侧的'Add "按钮,就可以将其添加到工程中,然后单击"Close" 按钮关闭对话框。

网友I:
编译一下就得了

网友J:
你点那个魔术棒,然后手动添加.h文件

楼主:
我编译了很多次,就只有其中两个C文件有了h 头文件,另外两个怎么都没有,而且在也把他们放在同一个文件夹里面了,但是编译的时候就是没有加在C文件下面,我不知道怎么解决,试了很多次,也编译了很多次都没有用,难道是代码错误太多的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工程里只添加c文件,编译时系统自动为你添加h文件。

我编译了很多次,就只有其中两个C文件有了h 头文件,另外两个怎么都没有,而且在也把他们放在同一个文件夹里面了,但是编译的时候就是没有加在C文件下面,我不知道怎么解决,试了很多次,也编译了很多次都没有用,难道是代码错误太多的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