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灯单片机程序改良与注释

楼主(2020-05-29):
交通灯程序在单片机入门级别的众多程序中属于较为复杂的,其中还用到了intrins.h头文件,给众多学习者造成困扰。
本人经过学习,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对每一行比较重要的程序均做了注释说明。希望帮助到列位黑友。
特别说明,intrins.h头文件的添加与*.c文件的添加步骤实际上是一样的。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k1 = P1^6;
sbit k2 = P1^7;
sbit k3 = P2^7;
sbit k4 = P3^0;
sbit yellowled_dx=P1^1;        //东西黄灯
sbit yellowled_nb=P1^4;        //南北黄灯
uchar code table[1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uchar dig;            //位选
uchar led=0;          //偏移量
uchar buf[4];
uchar sec_dx=39;//东西数码指示值
uchar sec_nb=39;//南北数码指示值
uchar settime_dx;
uchar settime_nb;//倒计时设置的键值保存
uchar b;            //定时器中断次数
bit time;           //灯状态循环标志,借助time 实现判断东西通行还是南北通行
bit int0_time;      //中断强行标志
bit set;            //调时方向切换键标志
/*************************************************
函数功能:软件延时(约50ms)
**************************************************/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j,k;
        for(j=0;j<ms;j++)
                for(k=0;k<124;k++);
}
/*************************************************
函数功能:加 1 调整
**************************************************/
void key_ad1()
{
        TR0=0;         //关定时器
        if(set==0)
                sec_nb++; //南北加1S
        else
                sec_dx++;//东西加1S
        if(sec_nb==100)
                sec_nb=1;//加到100置1
        if(sec_dx==100)
                sec_dx=1;//加到100置1
}
/*************************************************
函数功能:减 1 调整
**************************************************/
void key_dec1()
{
        TR0=0;//关定时器
        if(set==0)
                sec_nb--;  //南北减1S
        else
                sec_dx--;  //东西减1S
        if(sec_nb==0)
                sec_nb=99;//减到0重置99
        if(        sec_dx==0 )
                sec_dx=99;//减到0重置99
}
/*************************************************
函数功能:按键k1-k4扫描
**************************************************/
void key()
{
        if(k1==0)
        {
                delay(10);
                if(k1==0)
                {
                        while(k1==0);
                        key_ad1();
                }
        }
        if(k2==0)
        {
                delay(10);
                if(k2==0)
                {
                        while(k2==0);
                        key_dec1();
                }
        }
        if(k4==0)
        {
                delay(10);
                if(k4==0)
                {
                        while(k4==0);
                        set=!set;
                }
        }
        if(k3==0&&int0_time==1)  //确认调完(k3按下),同时中断强行标志为1
        {
                TR0=1;   //启动定时器
                sec_nb=59;
                sec_dx=59;
                int0_time=0;//清标志
        }
        else if(k3==0&&int0_time==0)//确认调完(k3按下),同时中断强行标志为0
        {
                TR0=1;
                settime_nb=sec_nb; //设置的键值返回保存
                settime_dx=sec_dx; //设置的键值返回保存
        }
}
/*************************************************
函数功能:显示
**************************************************/
void display()
{
/*************************************************
以下6行实现给buf[0-3]赋值,决定数码管要显示的数值
**************************************************/
        buf[1]=sec_dx/10;  //第1位 东西秒十位
        buf[2]=sec_dx%10;  //第2位 东西秒个位
        buf[3]=sec_nb/10;  //第3位 南北秒十位
        buf[0]=sec_nb%10;  //第4位 南北秒个位
        P0=table[buf[led]];//赋初值(因为已经给led赋初值=0,buf[0]=sec_nb%10)
        delay(2);               //延时
/*************************************************
以下6行实现给P2^0-3赋值,实现数码管的循环显示
**************************************************/
        P2=dig;  //给P2赋值dig,因为使用P2口低4位,如dig = 1110,则P2.0=0,对应LED不亮
        dig=_crol_(dig,1); //dig数值按位向左 1 位带循环(如1110-1101-1011-0111-1110)
        led++;             //在这里实现led = 0、1、2、3,从而实现动态循环显示
        if(led==4)    //led只有 0、1、2、3 四位,分别对应buf[]的值,根据此值查表table[]
        {
                led=0;
                dig=0xfe;
        }
}
void main()
{
        TMOD=0x01;        //T0计数器工作在模式1
        TH0=0x3C;   //定时50000毫秒
        TL0=0xB0;   //定时50000毫秒
        EA=1;       //开总中断
        ET0=1;      //定时器T0溢出中断允许(溢出中断必须开启,否则无法计数)
        TR0=1;      //启动定时器T0
        EX0=1;      //T0的外部中断允许
        EX1=1;      //T1的外部中断允许
        P1=0Xf3;    // P1口低四位0011,对应南北红灯亮,东西黄灯亮
        while(1)
        {
                key(); //调用按键扫描程序
                display(); //调用显示程序
        }
}
void T0_server() interrupt 1   //T0中断服务程序
{
        b++;
        if(b==10)          // 定时器中断次数。
        {
                b=0;
                sec_dx--;
                sec_nb--;
                //南北黄灯闪烁判断
                if(sec_nb==3&&time==0)
                {
                        yellowled_nb=1;//南北黄灯亮
                        delay(300);
                        yellowled_nb=0;
                }
                if(sec_nb==2&&time==0)
                {
                        yellowled_nb=1;//南北黄灯亮
                        delay(300);
                        yellowled_nb=0;
                }
                if(sec_nb==1&&time==0)
                {
                        yellowled_nb=1;//南北黄灯亮
                        delay(300);
                        yellowled_nb=0;
                }
                //东西黄灯闪判断
                if(sec_dx==3&&time==1)
                {
                        yellowled_dx=1;//南北黄灯亮
                        delay(300);
                        yellowled_dx=0;
                }
                if(sec_dx==2&&time==1)
                {
                        yellowled_dx=1;//南北黄灯亮
                        delay(300);
                        yellowled_dx=0;
                }
                if(sec_dx==1&&time==1)
                {
                        yellowled_dx=1;//南北黄灯亮
                        delay(300);
                        yellowled_dx=0;
                }
                if(sec_dx==0||sec_nb==0) //东西或南北先到达1S时即开始重新计时
                {
                        sec_dx=settime_dx;
                        sec_nb=settime_nb; //第一次循环结束重置
                        if(time==1)    //借助time 实现判断东西通行还是南北通行
                        {
……………………

网友A:
看上去效果应该不错

网友B:
给你一个建议:
把 ”软件延时“ 这个函数去掉。如果做的东西永远都是只有寥寥几个功能当我没说,实际项目应用的功能太多,程序因为这个函数没办法实现多任务的伪并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一个建议:
把 ”软件延时“ 这个函数去掉。如果做的东西永远都是只有寥寥几个功能当我没说,实际项目 ...

谢谢,因为是刚开始学习,很多功能还不大熟练,您说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效果应该不错

借您的宝地做一个说明:T0中断服务程序需要做一点说明。b应该是溢出中断次数,因为初值是3cb0,相当于定时50ms=0.05s溢出中断一次,b+1,当b=10,即定时0.5s时,数码管数值减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