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C为什么xdata只能存256字节,RAM不是一共512B的吗?

楼主(2020-05-29):
STC89C52RC为什么xdata只能存256字节,RAM不是一共512B的吗?

网友A:
STC89C52RC共512字节ram, 其中内部ram 256字节,  外部ram 256字节, xda读写外部ram只能是256.

网友B:
RAM共512字节,data可定义95字节 + xdata可定义256字节,共351字节RAM可供用户使用。 其它的估计被特殊寄存器占用了。

网友C:
data区有128B,idata区有128B,xdata区256B,没毛病

网友D:
RAM512b包括片内片外空间的,而xdata是片外256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