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光敏电阻相关问题 单位是lux,为什么向adc传递的是电压信号

楼主(2020-05-29):
光敏电阻单位是lux,为什么向adc传递的是电压信号,还有与光敏电阻并联的定值电阻的阻值如何选择

网友A:
百度光敏电阻原理,再百度电阻分压——细致品一品

网友B:
光传感器将亮度转换为电信号,例如从勒克斯到伏特,可以由计算机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