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P1612可以驱动LED的同时扫描键盘吗?

楼主(2020-05-29):
刚刚使用AiP1612,需要驱动17个数码管,另外17个按键,想问下大家,可以通过一片AiP1612实现吗?谢谢大家^_^!!!

AiP1612引脚图

AiP1612引脚图

SEG1-14是段输出,KS1-10是键扫描。

网友A:
那是不可能的。 片上只能驱动14个LED或10个键盘按键,因为10个引脚是多路复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不可能的。 片上只能驱动14个LED或10个键盘按键,因为10个引脚是多路复用的。

好的,想请问这里的键扫描是输入,LED驱动是输出,可以这么理解吗,谢谢您

网友B:
这个只能驱动14个LED或10个键盘按键,10个引脚是多路复用的。

楼主:
仔细看了一下手册,这个芯片是可以的,谢谢楼上回答

网友C:
这个芯片好像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