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权递推平均滤波程序 请问一下各位大佬,这个加权滤波为什么要加权啊?

楼主(2020-05-29):
/*
A、名称:加权递推平均滤波法
B、方法:
    是对递推平均滤波法的改进,即不同时刻的数据加以不同的权;
    通常是,越接近现时刻的数据,权取得越大。
    给予新采样值的权系数越大,则灵敏度越高,但信号平滑度越低。
C、优点:
    适用于有较大纯滞后时间常数的对象,和采样周期较短的系统。
D、缺点:
    对于纯滞后时间常数较小、采样周期较长、变化缓慢的信号;
    不能迅速反应系统当前所受干扰的严重程度,滤波效果差。
E、整理:shenhaiyu 2013-11-01
*/

int Filter_Value;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 初始化串口通信
  randomSeed(analogRead(0)); // 产生随机种子
}

void loop() {
  Filter_Value = Filter();       // 获得滤波器输出值
  Serial.println(Filter_Value); // 串口输出
  delay(50);
}

// 用于随机产生一个300左右的当前值
int Get_AD() {
  return random(295, 305);
}

// 加权递推平均滤波法
#define FILTER_N 12
int coe[FILTER_N]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 加权系数表
int sum_coe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加权系数和
int filter_buf[FILTER_N + 1];
int Filter() {
  int i;
  int filter_sum = 0;
  filter_buf[FILTER_N] = Get_AD();
  for(i = 0; i < FILTER_N; i++) {
    filter_buf[i] = filter_buf[i + 1]; // 所有数据左移,低位仍掉
    filter_sum += filter_buf[i] * coe[i];
  }
  filter_sum /= sum_coe;
  return filter_sum;
}

对比滑动平均滤波(递推平均滤波)它的优势是什么,看上去好像就灵敏度高了一些

楼主:
下面是我对灵敏度和滞后时间的理解,对不对
2.灵敏度高是什么意思:
        灵敏度是指 ADC采集到的值实际反映到输出结果的时间,不会被之前的数据所拖累,
        说白了就是采集数据实时反映的速度,灵敏度越高,对ADC采集的值反映更快

3.滞后时间:
被控对象的被控变量的变化落后于干扰的现象叫滞后
滞后时间与灵敏度成反比,灵敏度越高,滞后时间就越短,
但是,在10个滤波算法中,灵敏度越低的滤波效果就越平滑,对于偶然的脉冲干扰越差

楼主:
加权的实际意义在于那?如果我不加权,就单单递推平均滤波好像也差不多。

网友A:
建议看看《匠人手记》。毕竟你发的这段程序是出自该书作者n多年前的帖子。书中有详细注明。
怎么理解我觉得用过的人或者有足够深刻理解的人讲的相对好些,我没用过这种方式不好评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看看《匠人手记》。毕竟你发的这段程序是出自该书作者n多年前的帖子。书中有详细注明。
怎么理解我觉 ...

谢谢!我已经知道为什么了

楼主: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WZqy6oCJsQ9ph_OtyXV5YA 提取码: 3dy1
这个是楼上说的匠人笔记以及我对加权递推平均滤波的一些看法,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