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编译不了

楼主(2020-05-29):
这那出问题了啊

网友A:
编译器报错过定义了

网友B:
方便把代码以文字形式发出来吗,从这两张图片上看不出什么端倪

网友C:
如果出现问题了,请用有道词典翻译一下英文,自己思考一下最好了

网友D:
把第15行删掉,然后把main函数移到最后面

网友E:
你这个delay函数,肯定在多个.h文件里面重复定义了

网友F:
delay()重复定义
15行处有语句错误

网友G:
错误看不清楚,发图清晰一点

网友H:
编写语法有问题吧,第二个是重复定义了,可能在其他的头文件或函数里又定义了一遍

网友I:
没有程序只看这个只能知道有什么错误,不能确切知道错误原因,下次可以把程序一起发出来,部分错误可以直接复制,网上有的能搜出来

网友J:
发的图片不太清楚,发图片还希望是清晰的截图,问题是不是重复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