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Designer17为什么无法选中丝印文字

楼主:
为什么只能选择元件,但选不中丝印文字?双击字符和框选都选不中,求解

网友A(2020-05-30):
你需要进行设置一下就可以进行选择了,需要把锁定字符串勾去掉就行了。

网友B:
要切换到底丝印层,才能选中丝印

网友C:
应该是丝印锁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进行设置一下就可以进行选择了,需要把锁定字符串勾去掉就行了。

嗯嗯,解决了,感谢大神指点!

网友E:
将丝印层锁定串取消选定即可

网友F:
双击元件,取消选定丝印层锁定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