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03C8T6超声波测距HC-SR04源码及接线(已调)

楼主:
使用KEIL 5 打开
解压文件后弹窗点击选择  Cancel
否则编译会出现错误
如果第一次弹窗没有点击取消,则重新解压。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
大海电子专营各种电子模块,欢迎光临
硬件连接
串口1:RX PA10  TX PA9
超声波:Trig PB11    ECHG PB10
备注:以下代码非原创,只是经过修改适配成STM32F103C8T6
若侵权,请告知。

***************************************************/

//超声波硬件接口定义
#define HCSR04_PORT     GPIOB
#define HCSR04_CLK      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 HCSR04_TRIG     GPIO_Pin_15
#define HCSR04_ECHO     GPIO_Pin_14

//超声波计数
u16 msHcCount = 0;

//定时器4设置
void hcsr04_NVIC()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4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IO口初始化 及其他初始化
void Hcsr04Init()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HCSR04_CLK,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HCSR04_TRI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HCSR04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HCSR04_PORT,HCSR04_TRI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HCSR04_ECH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HCSR04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HCSR04_PORT,HCSR04_ECHO);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

    TIM_D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000-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72-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ClearFlag(TIM4, TIM_FLAG_Update);
    TIM_ITConfig(TIM4,TIM_IT_Update,ENABLE);
    hcsr04_NVIC();
    TIM_Cmd(TIM4,DISABLE);
}

//打开定时器4
static void OpenTimerForHc()
{
   TIM_SetCounter(TIM4,0);
   msHcCount = 0;
   TIM_Cmd(TIM4, ENABLE);
}

//关闭定时器4
static void CloseTimerForHc()
{
   TIM_Cmd(TIM4, DISABLE);
}

//定时器4终中断
void TIM4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4, TIM_IT_Update)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4, TIM_IT_Update  );
       msHcCount++;
   }
}

//获取定时器4计数器值
u32 GetEchoTimer(void)
{
   u32 t = 0;
   t = msHcCount*1000;
   t += TIM_GetCounter(TIM4);
   TIM4->CNT = 0;
   delay_ms(50);
   return t;
}

//通过定时器4计数器值推算距离
float Hcsr04GetLength(void )
{
   u32 t = 0;
   int i = 0;
   float lengthTemp = 0;
   float sum = 0;
   while(i!=5)
   {
      TRIG_Send = 1;
      delay_us(20);
      TRIG_Send = 0;
      while(ECHO_Reci == 0);
      OpenTimerForHc();
      i = i + 1;
      while(ECHO_Reci == 1);
      CloseTimerForHc();
      t = GetEchoTimer();
      lengthTemp = ((float)t/58.0);//cm
      sum = lengthTemp + sum ;

    }
    lengthTemp = sum/5.0;
    return lengthTemp;
}

//测试主函数
int main(void)
{
         float length;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Hcsr04Init();
         printf("串口测试\r\n");

   Hcsr04Init();
   printf("超声波初始化成功!\n");

   while(1)
         {
     length = Hcsr04GetLength();
     printf("距离为:%.3fcm\n",length);
                 delay_ms(1000);
        }
}

基于STM32F103C8T6超声波测距源码及接线(已调).7z

网友A(2023-01-01):
贴主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时不时会出现一些不稳定的情况,经常显示距离有1233cm,是我的模块坏了吗

网友A: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贴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是我的模块坏了的原因吗

网友B:
我的手在超声波测距头前上下移动,怎么我的只显示2个距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贴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是我的模块坏了的原因吗

模块没问题 的,我把障碍物贴住超声波的头也是这样的显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的手在超声波测距头前上下移动,怎么我的只显示2个距离

我找到原因了,我接 了3.3V就这样的故障。接了5V以后就正常显示了。

网友C(2023-04-04):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贴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是我的模块坏了的原因吗

大佬,为什么我的串口助手没有显示距离

网友D(2023-12-27):
顶起来,好贴,向大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