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MPU6050驱动程序的详细讲解及DMP库的移植

楼主(2020-05-30):
提供给MPU6050驱动的讲解注释(本人亲测),以及DMP库移植的说明,提供一切必须文件,直接移植即可使用输出欧拉角。(附件)

提供完整的附加函数,方便移植使用:

提供完整的驱动以及移植好的DMP库:

MPU6050模块:输出原始数据通过内置DMP进行数据处理,获取姿态信息:角度、角速度,多用于PID控制。
IIC接口引脚配置
3.3V供电
SDA:PB11
SCL:PB10
AD0:PB2
//INT:PB5 中断,暂时用不到

通信协议层:mpu_iic.c/mpu_iic.h
软件模拟IIC,是STM32与MPU6050通信的基本框架

驱动层:mpu6050.c/mpu6050.h
建立在IIC通信机制上的,向DMP库提供对MPU6050寄存器的读写操作,以及完成对MPU6050初始化的任务。

应用层:
移植的库:inv_mpu.c/inv_mpu_dmp_motion_driver.c(及所包含的头文件)
移植的DMP库,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
调用时,在inv_mpu.c中添加如下代码即可(实际上是让DMP库和我们写的驱动层建立联系)
#define i2c_write   MPU_Write_Continue
#define i2c_read    MPU_Read_Continue
#define delay_ms    delay_ms
#define get_ms      mget_ms

附加的函数:延时、串口打印,这些到时候可以统一

具体使用例子如下: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mpu6050.h"
#include "inv_mpu.h"
#include "inv_mpu_dmp_motion_driver.h"

int main(void)
{
    uint8_t x=0;
    float pitch,roll,yaw;         //欧拉角
    short aacx,aacy,aacz;        //加速度传感器原始数据
    short gyrox,gyroy,gyroz;    //陀螺仪原始数据
    short temp;                    //温度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 2 );
    delay_init();
    USART1_Init(115200);
    printf("程序开始\n");

    if( MPU_Init()!=0 )
    {
        printf("MPU6050初始化错误!\n");
        return 0;
    }

    if( mpu_dmp_init() )
    {
        printf("DMP初始化错误!\n");
        return 0;
    }
    while(1)
    {
        if(mpu_dmp_get_data(&pitch,&roll,&yaw)==0) //获取DMP处理后的姿态信息(欧拉角)
        {
            temp=MPU_Get_Temperature();    //得到温度值
            MPU_Get_Accelerometer(&aacx,&aacy,&aacz);    //获取加速度传感器原始数据
            MPU_Get_Gyroscope(&gyrox,&gyroy,&gyroz);    //获取陀螺仪原始数据
        }
        delay_ms(100);
        printf("pitch:%02f  roll:%02f  yaw:%02f\n",pitch,roll,yaw);
    }

}

网友A(2021-03-19):
为啥没人留言?

网友B:
不错,下载试试,看能不能跑

网友C(2021-04-19):
引用 网友B:
不错,下载试试,看能不能跑

可以跑吗

网友D:
怎么样  可以跑吗

网友E:
帖子里的引角口和程序里的不对应啊

网友F(2021-05-19):
貌似正点原子例程,这里给个HAL库的驱动,已经带了卡尔曼滤波,(无dmp),
如果希望使用dmp,可以将正点原子例程里关于dmp部分迁移过去,改写几个函数就好,

ps. 每次看正点的程序,都是一万个mmp...

mpu6050 hal驱动(硬件i2c)

网友G(2021-08-07):
正在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