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输出4-20mA 用2N7002LT1G和LBSS84LT1G

楼主:
        V+输入24V电源,给运放LM358供电。还有主要两个器件2N7002LT1G (https://wenku.baidu.com/view/9b73327ca417866fb84a8e62.html)和LBSS84LT1G(https://wenku.baidu.com/view/deee8014a300a6c30c229f8a.html)

    MOS是一种压控流器件,所以当你控制1脚Gate和2脚Source之间的电压VGS,就可以得到
可调节的ID电流。

    我们用运放的闭环特性,同向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的电压相等,来构成通过调节运放同向
输入端的电压,来得到一个反向输入端的电压,这个电压作用在反向输入端到地或者某一
个电压点,形成压差,产生电流,这个电流就是ID,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用2N7002LT1G的
和运放构成的电压变换为电流的原理。
    后面进一步的在右边运放上面构成的电阻,得到经过2N7002LT1G调整后的电流作用在1.5K
电阻上,产生电压,使运放控制LBS84LT1G的VGS ,然后得到ID , 这时要注意电流的流向,和前面
的这个运放控制MOS管的流向相反,这也为啥一个是N-Channel和P-Channel的原因。所以这里
有引入一个概念,类比输出(模拟输出)的方向问题,它包含的模拟电压输出,这个电压是对地
而言,所以都是正电压,那么电流的正反向接口就是用汇式(Sinking)还是源式(Source)来
表示了,电流向外流就是源式(Source),反之则是(Sinking),汇式就是在我们左边的这个运放
这里的3脚Drain这里断开,接入一个点,这里的电流就是由外部接进来。

    精度和线性度等问题,可以提高运放反向输入端接的采样电阻精度,线性度就要考虑两个MOS管
和运放了,输入端的RC滤波和3只二极管串联都是为了稳定电压提高精度。
    接口安全,要有防止反接的二极管,抗雷击的压敏电阻或TVS,甚至还可以加入超过多少电压就断开
输出,低于就恢复,这个是要另一个电阻检测电流或电压来控制三极管通断了,那么又要考虑它的安全性
问题,好了今天就先到这儿。
    欢迎各位讨论,希望不吝赐教!

                                                                                                    Peter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