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V电池降低充电电压的方法

楼主(2020-05-30):
一个6kva ups不到间断电源电瓶寿命短,一年多电池就充坏。可以用串联2到4v低电压电池的方法降低充电电压吗?或者用其他充电电压控制方法

网友A:
可能是电路设计问题,充电部分嫌疑最大但不是唯一。
所谓低压充电又得设计新电路而且也需实际考验,所以还是换机比较省心。

网友B:
我见过211V的电池较多,这个192V有点怪。
如果机子没有调整设置,怕有点难改。串电池不太可靠,一般新串的电池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