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计数器与定时器的疑问

楼主(2020-05-30):
通过计数器实现0~100的数据统计,每到100,P1.1取反,通过定时器完成数据显示功能。这句话的意思是定时器从0到100,P1.1取反,然后再从0到100,P1.1取反吗?计数器功能必须要用按键实现吗,可以自动记数吗?该怎么操作才能将上述功能一同实现?希望能有人给我点一下,我实在是有点糊涂了,在次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A:
通过定时器/计数器实现0~100的数据统计方法分查询法和中断法。设置定时器外部计数TMOD = 0x05;,1.查询TL0计满100,P1.1取反,TL0清0。2.TH0=0xff;  TL0=0x9c; 开中断,在中断中P1.1取反,重装.TH0=0xff;  TL0=0x9c;。计数器功能在测试时可以用按键代替外部信号,实际使用时检测外部脉冲并计数。至于显示数值即可以显示当前数,也可以显示周期数或总数,随心所欲。